三星R429宕机维修

楼主(2014-08-18):
机器是三星R429  I5 板号 是BA41-01192A  拿来的时候就是宕机,是死在这个画面
后来各种试,换硬盘,做系统,换内存,拔光驱,甚至CPU都换过,都不行,都是卡在那里,有几款三星都是南桥宕机的,不想动桥,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刷了一个BIOS,看到过这个画面了,搞定。第一次刷BIOS解决了宕机的问题,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A:
看来是我没水平 没认识那个字 冲着标题进来的 结果是这样子

网友B:
以前遇到卡滚动条  换U好的。刷BIOS解决卡界面的  还真没见过

网友C:
宕机是啥意思。。。。。。。。。。。。。。。。

网友D:
BIOS卡滚动条的还真没有遇到过 应该是bios哪里设置出错 刚开始主板放电试试没?

网友E:
楼主想表达的是三星R429卡滚动条,刷BIOS解决吧?应该有很人不理解“宕”是啥意思吧?我百度了一下,”宕“念(dàng),意思是1.拖延,搁置:~欠。~账(拖延不还的账)。延~。2.放荡,不受拘束:流~。~逸(飘逸,洒脱)。所以楼主表达还是对的,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的方言呢?

网友F:
我两个dell的也是这个问题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想表达的是三星R429卡滚动条,刷BIOS解决吧?应该有很人不理解“宕”是啥意思吧?我百度了一下,”宕“ ...

你应该查宕机这个词,不要查一个字。

网友G:
这个问题第一次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卡滚动条的还真没有遇到过 应该是bios哪里设置出错 刚开始主板放电试试没?

已经放过电了,不行,所以才刷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宕机是啥意思。。。。。。。。。。。。。。。。

宕机就是死机的意思。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以前遇到卡滚动条  换U好的。刷BIOS解决卡界面的  还真没见过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我没水平 没认识那个字 冲着标题进来的 结果是这样子

哈哈,不好意思。

网友:
这机子不是南桥吗?

网友:
这个机容易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想表达的是三星R429卡滚动条,刷BIOS解决吧?应该有很人不理解“宕”是啥意思吧?我百度了一下,”宕“ ...

2.放荡,不受拘束

应该是这样的情况,有时候机子跟久了主人,也有点放荡了。。。想移情别恋

网友:
容易维修更好,省时省力。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楼主想表达的是三星R429卡滚动条,刷BIOS解决吧?应该有很人不理解“宕”是啥意思吧?我百度了一下,”宕“ ...

兄弟是中文系出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的。

经验还是靠累积啊

网友J:
这会是通病吗,,感觉有点像

网友K:
弄南桥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两个dell的也是这个问题搞不定

是啊,有的时候确实找不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第一次见啊

我也是第一次这样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会是通病吗,,感觉有点像

说不好,也许有这个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K:
弄南桥好过!!!!!

三星的有几款宕机的都是搞南桥。

网友L:
这样刷BIOS 就好 怎么老看到刷BIOS,,,,

网友M:
滚动条死机一般都是外设有关

网友N:
这个问题,少见BIOS问题

网友O:
应该是通病, 我也遇到一台,

网友P:
杂不把你BIOS分享了呢?

网友Q:
宕机是标准说法。工厂里也是这样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样刷BIOS 就好 怎么老看到刷BIOS,,,,

现在的机器坏BIOS的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Q:
宕机是标准说法。工厂里也是这样说的。

呵呵,是啊,你在工厂里待过?

网友:
引用 网友O:
应该是通病, 我也遇到一台,

是吗?那就很有可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滚动条死机一般都是外设有关

嗯,对的,要不就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问题,少见BIOS问题

所以啊,当你不知道怎么下手又不想动桥的情况下,还是先刷个BIOS试试运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杂不把你BIOS分享了呢?

好吧,应你的要求分享一下吧,省得你找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兄弟是中文系出身吧!!!

哪有什么系啊?小学毕业

网友:
怎么没发BIOS呢?我需要一个确定好的

网友:
三星的卡LOGO大多不是显卡通病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