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 键盘 灵异 问题

楼主(2014-08-18):
一客户打电话说一台华硕的X42J键盘粘键了要换一个键盘,报好价,订了一个键盘到货通知客户来换,新键盘换上了怎么X一直不停跑出来不会是新键盘也有问题吧,随便按了其它一个键X不粘了,再按X键没反应了,换回旧键盘X键盘也不粘也按不了,机器重启一下X键又不停出来,又试着按一下其它键停了,再按X不出来了,两个键盘都一样故障,主板问题,拆机加焊EC无果,换一个新的也一样,键盘线路上没有接排容排除排容的问题,后来又刷了个BIOS一样,怎么会有这种故障,论坛上有人发过一样故障但找不到原因,今天给我碰上了,有谁修过的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神了,这机器不装键盘也会不停出X啊~~!!!!

网友:
主板吧!哥

网友:
你要排除键盘是否好坏 找个确定好的键盘来试 仙子阿键盘便宜了就是太水  不正常的时候看下组织电压这些 很好修的

网友:
貌似BIOS问题

网友:
跑下线路 测测阻止

网友:
BIOS刷过了,无果

网友:
阻值正常,

网友:
期待大侠出现

网友:
这可真是灵异事件之一了,哪个来捉鬼

网友:
楼主 真心没遇到过这样情况,,,,期待 高手出现  学习

网友:
查下排线是否良好。

网友:
哈哈,我们这有一个同样问题的,换键盘连键,拔出键盘还连,最后换EC换好了。。。

网友:
我这有一个A53S的也是键盘连键,时好时坏,现在我的搞的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EC BIOS 都干了,没排容的

网友A: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可能不装键盘也一样的故障,检查一下EC的键盘控制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可能不装键盘也一样的故障,检查一下EC的键盘控制电路

不装键盘也一样的,机器已经退回了

网友:
是主板问题啊,键盘都换过了

网友:
最后修好没有?

网友:
键盘排线到EC的阻值

网友(2019-08-27):
我也碰到了一样的问题,EC,bios全换了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