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4-08-18):
联想c200一体机 屏幕花屏 师傅跟我说是屏幕的问题我更换了屏幕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师傅跟我说屏线是好的。所以我就更换了屏幕 可是换过了还是问题依旧。求大神指导
联想

网友:
一体机显卡也爱有问题。

网友:
显卡撒 你看下数据线这些正常不撒

网友:
现在的机器,什么问题都出现!

楼主:
怎么检查显卡是否好坏。能进系统能开机呀~ 之前的话就是线插好下就可以了。现在是彻底的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