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cx-3201电源板维修求助

楼主(2014-08-18):
三星scx-3201电源板,开关电源芯片U2为STR-W6051S,其第6脚外接一个贴片电阻R15烧得看不清了!请问下,这个R15的阻值是多少?请有这个板子图纸或实物的兄弟帮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
百度查下芯片引脚定意就知了

网友:
板子修好了,这块打印机板子烧了好多元件,这个R15用1K的电阻代换可以!

网友:
lz    技术犀利喔、、弱弱的问下lz .有台m1522  电话响了 2下  马上就转传真信号了。然后等了.几秒 他就重启 就卡住了 不动了.打印没有问题。是通信故障几率大了 还是控制版 几率大、!

网友:
.。。。。。1r0

网友:
1r0的电阻.............................

网友(2014-09-18):
打印机没啥经验,来看看。O(∩_∩)O谢谢

网友:
不错呀,有动手的能力真好啊,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