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G2251T-BN 无限重启故障

楼主(2014-08-18):
单接屏线 或 灯管 都正常
屏线灯管同时装
就无限重启·到LOGO画面
就重启了

网友A:
你把按键板不插来看,如果还是如此,就考虑是不是程序出问题了,刷程序来看

网友B:
这还是要先看供电,先保供电正常才能往下。现象就是带不动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按键板不插来看,如果还是如此,就考虑是不是程序出问题了,刷程序来看

不是按键板故障
这个板头一次见
不熟啊
不知道是哪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还是要先看供电,先保供电正常才能往下。现象就是带不动负载。

不装屏线和灯管 5V 3.3V 都正常
装屏线 和 灯管 后 5V 3.3V 跳变
单装屏线 或 灯管 电压正常
这个电路板不熟啊
不知道故障来自哪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装屏线和灯管 5V 3.3V 都正常
装屏线 和 灯管 后 5V 3.3V 跳变
单装屏线 或 灯管 电压正常

      既然插屏线就会这个现象(插灯管可不用考虑它的原因)。那就是驱动板和屏的关系大了!   能有LOGO  。屏应好的!   查驱动板吧。    或用新的驱动板和屏线做下验证。

    故障再说仔细些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装屏线和灯管 5V 3.3V 都正常
装屏线 和 灯管 后 5V 3.3V 跳变
单装屏线 或 灯管 电压正常

很明显是带不动负载。都变跳2了。
自己查查看看电容。或者管子。有没坏的。
LED的钱,对于我来说。挺难赚的,研究不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既然插屏线就会这个现象(插灯管可不用考虑它的原因)。那就是驱动板和屏的关系大了!   能有LOGO  ...

故障现象就是显示器无限重启·电源开关必须长按才有反应~
单接 屏线 或 灯管 都正常
两个全接上 就会电压跳变 无限重启
大概5分钟以后就正常了
全天都不会出问题
只是首次开机这样
这个机器就这么一个板子·外置电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明显是带不动负载。都变跳2了。
自己查查看看电容。或者管子。有没坏的。
LED的钱,对于我来说。挺难 ...

LED的这个确实不好弄·
原件基本无明显外伤
我研究研究管子吧·
电容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故障现象就是显示器无限重启·电源开关必须长按才有反应~
单接 屏线 或 灯管 都正常
两个全接上 就会电 ...

     哈哈!故障说细了!可能以前给你的参考就有些偏差了!

   无限重启大概5分钟以后就正常了全天都不会出问题只是首次开机这样    至少可以证明整个电路基本是没问题的!所以重点就是那个外置电源了! 先换它一试就可能OK了。   如不行那只能是驱动板了!驱动板是没坏的!只是上面的滤波电容漏电了!用一天都没问题!电容有可能没鼓包的也是坏的!有无鼓包直接换就行。而其它的因数的机率就很小了(如元件性能不良等)!

   另这些电容也可能在高压板哪!因为用的电压共用(外置电源)。(比如12V会给高压板供电。同时也会给驱动板供电)。供电通路中的所有相连的电容都会影响啊!

   仅供你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哈哈!故障说细了!可能以前给你的参考就有些偏差了!

电容我排查过了 也更换了
故障依旧·
无奈了~

网友:
查电源部分,带载差,IC小滤波换掉,不行IC也换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容我排查过了 也更换了
故障依旧·
无奈了~

  那个外置电源是多少V    多少A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个外置电源是多少V    多少A的

外置电源19V1.3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外置电源19V1.3A

     找个这样的电源代换一下,电流可稍大一些。

       这个故障还没确认是谁的问题。就不能让我们再猜着给你参考了!你须做些工作确认一下先了。比如先换下电源或驱动板有些进一步的结论。再续后面的维修啊。

网友:
带不动负载,这个问题应该能查出来。我有个外置电源有时候用一天没事,有时候几分钟就掉电,拔插电源线又好了,不知道问题,直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个这样的电源代换一下,电流可稍大一些。

       这个故障还没确认是谁的问题。就不能让我们再 ...

3Q
眼下我只有老式板子
这个板子没有配件
万用电源推荐一个吧
看来要准备个万用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