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H61 RTL8105网卡 刷写

楼主(2014-08-18):
板子拿来是开机正常,网卡被雷劈了,一个洞洞。  直接换网卡, 【新网卡是没有带MAC地址的】  换了之后一直找不到网卡驱动   驱动安装不上去...驱动精灵试了也不行,后来朋友给了个刷写软件   一刷就 OK了。[纯DOS使用】

mac 地址刷写.zip

3.57 M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9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关键不知道怎么刷的呢

网友:
换网卡,还要重刷MAC  这个就麻烦了一点

网友:
进入纯DOS  输入 ****.BAT  ****.EXE

网友A:
就是权限设置的高了些 软件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刷下就行,难怪我换了不行

网友C:
能具体说说怎么刷的吗?

网友D:
确实 有的板子的网卡换了还是要刷一下

网友:
东西是好就是得花15积分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权限设置的高了些 软件还是不错的。

呵呵 有些乱评论的 说下载了不能用的啊  什么的  所以就高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下就行,难怪我换了不行

哦嗯嗯  新的 网卡是没有 MACK地址的 必须的刷的   懂了吗 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具体说说怎么刷的吗?

进入DOS  输入命令就可以的  对应的看看你要刷什么的 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 有的板子的网卡换了还是要刷一下

是的 ,。 换新的网卡就必须的刷  其他翻新的 就不需要 ,

网友E:
这故障出的,大部分都是真接换网卡了了,刷MAC还没遇到过,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故障出的,大部分都是真接换网卡了了,刷MAC还没遇到过,收了

你修的多了 自然就明白这个问题了。

网友F:
我不会DOS呢,教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不会DOS呢,教我啊,

做个U盘启动  支持纯DOS的  进入DOS工具箱  然后C:/  DIR/A/W    CD MAKC***** 输入文件夹名字------最好有个APG.BAT的自动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