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楼主(2014-08-18):
联想G450 开机加电1.38左右,风扇转,开机面板灯亮,屏不亮。请诸位大师帮忙分析一下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刷BIOS 试下

网友A:
外接一下,看显不显.这样的情况显卡的事要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一下,看显不显.这样的情况显卡的事要多一点

修过amd北桥虚焊上电1.3几的,,你试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G450  好坏USB  口看看

网友B:
今天遇到个 被5楼说中了  开机1.4A 不显 一看一USB口坏了

网友:
今天也修了一台一样的,正常触发上电,内外接无显示,风扇正常转动,面板灯也亮,启动有硬盘声音,后来发现也是USB口短路原因.

网友:
bios也爱坏  联想的

网友:
哪位能解释下,USB口为什么会引起触发无显示?

网友:
G480很容易坏u口吧

网友:
看看外接显不显了,然后就是显卡或者北桥了

网友:
嘿嘿,这是通病,电流一根直线的冲到1.3到1.4之间不动,USB接口坏,我这本坏了两个,一换就亮了。

网友C:
显卡呢,加一下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显卡呢,加一下嘛

显卡也吹了 还是不亮啊

网友:
修了半天也没说是  AMD的还因特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也吹了 还是不亮啊

用BGA加焊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今天遇到个 被5楼说中了  开机1.4A 不显 一看一USB口坏了

怎么个坏法呢,是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个坏法呢,是短路吗?

也不是短路 我刷下bois试试

网友:
真的不错的帖子,一点要顶。看到楼主的帖子usb果然坏了,拆掉好了太受用了。

网友:
USB口能导致这样的问题吗?开机电流直接上升到1.3没跳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