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110 太奇葩了 不管你们信不信 我是信了

楼主(2014-08-18):
拿来是不触发 有点受潮  ec条件 发出了rsmrst pwrbtn都有高低高跳变 故此我打算换南桥 我拆了 说上电试试 看有短路的没得结果触发了 只有cpu电压没有出来  好牛叉的戴尔求大神来解释一哈 这是什么状况

网友:
桥都拆了 还正常上电触发 各路电压都出来了 好牛b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不出CPU电压 ic工作条件测试了没有 直接就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不出CPU电压 ic工作条件测试了没有 直接就干桥。

大神请看仔细阅读帖子  我意思 我把pch都拆了 这机器还能上电  没看见图片吗 我没装pch  但这机器还是上电了 上电都不说 结果 各路电压 还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