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在路由器后面再装个路由,怎么接线和设置

楼主(2014-08-18):
百度了,没明白,用户隔壁是房东有路由器,她想在自己屋里再装一个,我没整明白,百度了,看不懂,求明白的告诉一下,谢谢,第一个路由来线插第二个路由的WAN,还是LAN口?  房东搞破鞋那屋咱不能进去,只能在咱租的屋子里弄,也在IE里打192.168.1.1?真心不懂,求实用的解答!!!

网友A:
,ADSL上网方式有三种方式,我来说说常用,而不影响功能的一种;前路由LAN口 ,后路由WAN口。
进入路由页面:
进入网络参数:  1.WAN口设置---WAN接口类型:选择随机IP
                      2。进入LAN口设置----IP地址改为:182.168.X.1   (X不能和第一个路由一样)

光纤设法不在此列                             我上门服务多用些法

补充内容 (2014-8-22 11:44):
以上信息IP改为192.168.x.1

网友B:
这样说不知能不能理解

网友C:
简单的讲一下:

例如房东的网线到你那里,电脑获取到的 IP 地址是:192.168.1.XXX,

那你的路由器设置的地址就要与房东的网段错开,用 192.168.0.1,,,

反正就是不能网段相同,

房东的网线接到你家路由器的 Wan 口,就可以了,,,

网友:
能不能把這樣接的原理說一下?謝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ADSL上网方式有三种方式,我来说说常用,而不影响功能的一种;前路由LAN口 ,后路由WAN口。
进 ...

你确定182.168.X.1而不是192.168.X.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说不知能不能理解

看不懂,还是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讲一下:

例如房东的网线到你那里,电脑获取到的 IP 地址是:192.168.1.XXX,

这个回答,有点像,我在我店里试试

网友:
你要网线连接还是桥接 ?说清楚

网友:
其他的都一样,就是进LAN口改一下IP ,比如前面一个路由192.168.1.1    后面换成192.168.2.1就行了

网友E:
接法如下希望有所帮助:路由器1:wan口接猫---- 1 2 3 4 任意一口,也就是lan口 ,出来接路由器2 的WAN口。
建议修改路由器2的LAN ,也就是说把路由器1和路由器2划分到2个网段,路由器1 的IP 192.168.1.1 ,路由器2的 就修改为192.168.2.1 保存,退出,这个各个牌子路由不同。然后登陆路由器2  ,注意:现在登陆地址是 192.168.2.1 ----选择上网方式,用静态IP,为了保险起见,找一笔记本,从路由器1 出来的线缆接笔记本获取地址:例如:192.168.1.3,将该地址输入到静态IP里面保存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182.168.X.1而不是192.168.X.1

一时手快,打错了,IP是192.168.x.1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法如下希望有所帮助:路由器1:wan口接猫---- 1 2 3 4 任意一口,也就是lan口 ,出来接路由器2 的WAN口。 ...

这个方法,我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ADSL上网方式有三种方式,我来说说常用,而不影响功能的一种;前路由LAN口 ,后路由WAN口。
进 ...

是192.168.x.1   但是你最好静态ip最好不掉线,修改dns!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192.168.x.1   但是你最好静态ip最好不掉线,修改dns!

动态静态都差不多的吧,,我上门不没见有谁有掉线的情况啊,

网友:
非常的简单,举例,第一个路由器为A,A路由器的网关等以正常模式运行,也就是192.168.1.1.而B路由。那么就要错开他们的网关,以便以后管理,不会冲突。我们可以用192.168.2.1!好了,网关我们A跟B都分开了,两个路由都打开dhcp。A路由的LAN对B路由的WAN口接线上去就两个路由都可以上网了

网友:
无论如何接,你把路由器直接都用LAN口相连,反正现在的LAN口都是自动反转的,不用跳线,
那么这些路由器其实就是和交换机一样了,全部联在一起,一个局域网,

只要房东的路由器WAN口设置好上网,DHCP也设置好自动分配IP和网关,DNS,
那么你连接的那些路由器不起路由作用,和交换机一个样,连电脑就可以上网了

网友:
其实房东的路由器设置好,别的都用交换机就可以了,别纠结什么路由器了

网友:
是设置二级路由吗?好像是设置一个静态IP地址,然后关闭DHCP服务吧,记不清了,要看到操作界面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