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摄像机的IP分配

楼主(2014-08-18):
要安装一个工程,网络摄像机的个数是280个,硬盘录像机是5台,分别是DS-8664N-ST  4台和DS-7932N-E4 1台,路由器IP是192.168.1.1,硬盘录像机IP从192.168.1.2开始,到192.168.1.6结束,那摄像机IP从192.168.1.7开始,到192.168.1.254结束,只能分配248个摄像机,其他的摄像机要如何设置才能连接在这网络里,可以正常录像及查看?如果要添加路由器做副路由,又要如何设置,大家给个意见,尽量详细点哦,

网友:
这个估计应该在服务器端设置才行的。分配器加路由器。

网友:
子网掩码改一下 可以扩展好多的

网友:
子网掩码改一个数字  可以加多一半

网友(2014-11-09):
那你就做两个网段的网络监控,应该访问都可以的

网友:
改成B网段,要不再加个路由器做双网段就行了,QQ65474543

网友(2014-12-21):
新手学习中,等待高人的来答

网友:
改掩码扩展

网友:
看来该掩码是最快的方法

网友:
改掩码或者路由

网友:
表示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