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楼主(2014-08-18):
来了个本子,重启, 给客户说系统坏,做系统,纯净版,Ghost都用过,做到一半提示windows安装程序无法将windows配置为在此计算机的硬件上运行。,换个新硬盘,效果一样,内存也一样的提示,,这是什么问题!!!大神指导?????
Windows

网友:
在PE下 把C盘改成NTFS格式 ,希望能帮助你~~如果不行,就拆机裸机装了试试吧

网友:
硬盘都格式化了。就是 NTFS 格式的

网友:
首先,你装的是XP还是win7,不行就换个系统。再次,也可以用安装版的试试,有些机子的硬件挑系统,和集成的驱动不匹配。

网友:
安装版 用安装看看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