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741g 。。。掉电机器

楼主(2014-08-18):
现在手里有个宏基5741g机器,开机进桌面过一会就掉电(不是掉电重启),散热也没问题,pe也一样,求大神们给我分析分析

网友A:
CPU有没有换过试试?检查有没有进水腐蚀烧东西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有没有换过试试?检查有没有进水腐蚀烧东西之类的

cpu换过了一样

网友:
掉电大部分是CPURST#之前的信号  仔细的查!

网友B:
bios有没有可能

网友:
应该着重检查CPU的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有没有可能

刷过了,没效果

网友:
CPU的滤波电容  还有其他的吗 说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