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HP660电流0.2A点掉,外接显示内接不显示

楼主(2014-08-18):
型号:神舟优雅HP660

版号:H24X

故障现象:开机电流0.2A,持续3秒掉电

       首先拔掉电池、拆机.......

       拆完机看版号搜索下发现此板和硕代工,没图纸,基地找了一遍也都说没有图纸,唯独庆幸的是有点位,虽然在点位软件用的不算很熟练,但有总比没有好吧,下载一份点位图开始开工啦.....

       没有图纸修起来总是感觉怪怪的,看来还是太嫩了,还得多加磨练才能成才啊,幸好基地看到一份帖子和这故障类似所以就借鉴下,在此要特别感谢基地个我们创造了一个那么好的平台,还得感谢这贴的师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8854-1-1.html,他说F83VF待机之前可以参考下

      为了安全起见,拆机第一时间拿起板子先测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没有短路的,通电测试电流0.2A掉电,第一个反应就是3V或5V转换某个电压时没有转换成功,找到3V(+3VO)、5V(+5VO)电感测待机电压都有,那么接下来查转换的电压,+3VO转换了两个电压+3VSUS、+3VS,发现转换+3VS这电压的管子G极没有电压+3VS没能成功转换

通过点位找到G极点,顺着这条线索继续追查发现,是有12V控制此管子导通转换电压,由于没有图纸所以就直接从待机就有的+12VSUS飞一条线到G,上电待机电流就0.136A,触发开关试下电流跑到1.4A左右外接亮机了,想想待机的电流那么大不太好吧,所以又把线路飞到+12VS这,这电压是按开关之后由+12VSUS转换的+12VS,此时就满足了待机0.013A,又能正常开机了,满心欢喜的装机测试发现内接不显示,一盘冷水浇下来什么激情都烟消云散了...
         放着休息几分钟想想,突然想起,+12VSUS电压转换也有时转换两个电压+12VS、+12V,好像有一个也是条件正常没完全转换出来只有0.6V左右,当时能触发正常升起开机外接显示就没有多想了......

         继续拆机,屏接口,发现6、8脚    +LCD_VCC没有电压,经点位反推发现此电压就是+12V哪里过来的,那这里转换也不正常怎么办呢,又从+12VS那飞线到+12V,至此开机内屏正常显示了......

         此贴是基地回来几个月发的第一张贴,希望各位大神们多多支持,给点鼓励分吧,因为小时读书读的少,所以文采不太好,没有那的华丽,大家将就下吧,谢谢~~~谢谢~~~

网友A:
支持一下,搞好久有钱赚

网友:
没图纸的确实有难度,不错~

网友:
希望你继续加油,技术是要靠时间积累的~

网友:
刚好有一片一样的,希望也能和你一样搞定,赞一个!

网友B:
终于发帖了。咱两分开后你现在应该很厉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搞好久有钱赚

给点鼓励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终于发帖了。咱两分开后你现在应该很厉害吧

还是太菜了,不敢想....还得努力啊~

网友C:
怎么都是直接飞线呢,不怕不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都是直接飞线呢,不怕不稳定吗

本来是想在华硕的料板找这种六脚管子换,可是换了三个还是不行,反而更出问题,所以就直接飞钱了,情非得已啊.....

网友:
这技术真是牛逼啊!继续努力!!!

网友:
看到实地出来的学员都牛A跟牛C之间啊。没时间去基地培训。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真想去基地。

网友D:
那个6个脚 的不好找啊,飞线能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6个脚 的不好找啊,飞线能稳定的

听说华硕板子上很多,可是换了几个都不行,所以选择飞了。。。。

网友:
这是个通病。
掉电的机子一般都是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掉电故障还是比较好搞些

网友:
楼主 技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