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V 主板不触发维修(被上一家问题扩大化了)

楼主(2014-08-18):
接到客户拿来一台asus笔记本,说不开机,插电试了一下,确实不触发。放下了,手里的活忙玩了。同事已经把板给拆开了。版号是K43SV REV.3.0接过来看看,一看就是两修机,待机芯片动过,EC动过,BIOS动过。别的还好,插电有待机电流0.02。没有待机3-5V,按开关没有一点反应,ASUS的机子大多待机的时候有3-5V,个人感觉的。看到EC边上都是屎黄屎黄的助焊膏,心里凉一大截,先从简单的来起,刷BIOS,刷后无果。之前也修过这型号的机子,故障是有3-5V待机,按开关没有反应,这是通病问题,等下在图片描述。但是这台是有待机电流,没有3-5V电压,感觉这里有问题。待机芯片是RT8206A,这芯片边上的脚太短了,跟本烙铁放不进去
但是确定是先有3-5V电压的,把他的用风枪加焊下,不行,只量到旁边有一个电容上有19V,别的量不到什么。手上还有两个这型号的待机芯片。用风枪吹上第一个,还是不行,在换一个,奇迹相互来了,有待机电压了。按开关还是不行,突然看到EC表面有团焊膏,又想EC破损,用洗版水察了看,确定是EC被搞破坏了

换上新的上去。一会换好了,按开关,还是不行,想到这样的问题之前遇到的是一样的。后来是EC的67脚没有电压,或只有0.1几V,心想这个应该才是最除故障,解决方法我下面搞了个图片给大家,因为网上也发出来过,很多人找位置没有找到。故此,本人自己剪辑个图片传上,希望可以帮到有需要的人, 图片不清楚就下后面解压的, K43SV

网友:
果断给力,财源滚滚呀

网友:
太给力,高手

网友:
够辛苦的啊楼主,描述这么细

网友A:
这个必须要支持一下啊.必须的.  图文并茂.以后遇到相同的机器可方便多了.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楼主说的很给力,ASUS现在没有图纸,难修,上次碰到过,没有搞定,

网友:
这个没有图纸 进水 二修确实麻烦
为楼主测量电阻阻值的标示 赞!

网友B:
这个板子没图很难修的,,,

网友:
技术高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没图很难修的,,,

是的,网上都买不到,就只有靠大家共同来帮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要支持一下啊.必须的.  图文并茂.以后遇到相同的机器可方便多了.

这个论坛真的对维修人员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受益匪浅。也希望大家一起来维护,

网友C:
楼主好人啊 阻值都标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人啊 阻值都标出来了

有帮助就表示下呗

网友:
楼主有技术不错呀,厉害

网友D:
太感谢了,明天我也去试试

网友E:
这段时间修了好多华硕这几款的机器 都没有搞定的 感觉都不会再爱华硕了

网友:
给力啊  没图纸是很难修的啊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段时间修了好多华硕这几款的机器 都没有搞定的 感觉都不会再爱华硕了

哈哈,ASUS 的机子是比较难搞的,对高手来说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感谢了,明天我也去试试

有帮助要加分哦

网友:
功力深厚,方便修同样的故障了。

网友F:
那个四脚的排阻是给EC67pin SUS_PWRGD 这个信号上拉的 SUS_PWRGD这个信号是 3 5V PG信号  我碰到过的都是给那排阻加焊一遍

网友:
技术好的很,学习了

网友:
通病是排阻坏吗]

网友:
楼主牛逼 啊,二修机不好搞啊

网友:
楼主的大无畏的精神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网友G:
真有耐心, 这要费不少时间啊.

网友:
楼主技术好人也好,一看到华硕的板就头大呀,标注的很详细,早晚会用到的,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四脚的排阻是给EC67pin SUS_PWRGD 这个信号上拉的 SUS_PWRGD这个信号是 3 5V PG信号  我碰到过的都是给 ...

这个应该是电阻性能不良了,为了安全还是建议换掉

网友:
没3 5V刷了个BIOS  我和我的小伙伴惊呆了

网友:
这样的板子我这里有好几个和楼主说的一样

网友:
好了3个,2个电流1.05不动了   不带这样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真有耐心, 这要费不少时间啊.

前前后后搞了两个多小时吧,对大家有帮助就好

网友:
楼主的技术越来越牛了

网友:
28脚的电修不出来吗?这个电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
阻值的标出来了,楼主费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