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一块神奇的主板!

楼主(2014-08-18):
pc dvr g4214 这款主板 ,除了装个linux进去  其它的windows系统都装不了:  windows系列从2003 - xp- win7- win8,不管是ghost克隆安装 还是安装版安装统统安装不了,硬盘不管选什么模式都不行 ,快疯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大神指点!!!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子上克隆安装 好, 启动到加载硬盘驱动时就会死机!

网友:
硬盘录像机专用主板,非得用linux,估计xp里没驱动程序

网友:
是你的cpu指令集不支持微软的系统吧!!

网友:
E3300 cpu啊
他以前的系统是xp

网友A:
重点查 MBR,磁盘分区格式,别是因为gpt

网友:
支持5楼说法,不过这种板子平常遇到的特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 MBR,磁盘分区格式,别是因为gpt

mbr都重置了好多次了  这个g41主板不支持gpt

网友:
问了客服说要换个什么芯片  !

网友:
这问题早几年遇到过,和楼主描述一样,是联想G31板,DOS能进,窗口界面的Windows进不了,也不能安装。查很久,最后换南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