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ic780m-a2 不复位

楼主(2014-08-18):
  今天 网吧客户 拿来两块精英 ic780m-a2   开机 不复位   目测  串口芯片 和 CPU供电芯片 都是油脂和灰尘    清理干净 还是开机 不复位  拆了串口芯片  OK  可以复位了  量 内存 CPU   总线 电压 正常  上CPU  又 不复位了  拿下 CPU  在开机 复位  正常   哦  没见过    仔细想想  还是 CPU供电芯片  的病 看图:

EN_VCORE 的  R88 和 R89  有点 腐蚀   加焊     在开机  跑码 正常  OK

网友:
腐蚀的板子  时好修 时烦死人

网友:
楼主修的太顺利了,居然是腐蚀惹的祸。

网友:
主要是细心+耐心

网友A:
有图纸 就是好修 啊 ,那是EN信号没出来吧

网友:
楼主思路很明确 很好

网友:
我修的主板太少了,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故障,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 就是好修 啊 ,那是EN信号没出来吧

应该是R88 和 R89 腐蚀造成本身阻值为无穷大出现虚焊情况造成的EN信号没有出来。

网友:
客户的那个网吧,是不是和厨房连一起的,怎么那么多油脂

网友:
基本的EN条件要满足

网友:
技嘉的板子,串口芯片坏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