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61。怪问题,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08-18):
  Thinkpad.T61,,,,  不触发,待机正常,拆机后,明显进水,还有水渍没干,主板没有明显污渍,主板电池去掉,自动触发,屏亮,插上主板电池,无开机,屏不亮,有时可以触发,屏亮,   带一点,一个内存槽发毛,可断定坏了,有时能过存,有时过不了内存,键盘换的新的,可以排除键盘开关,求大神指点,速度,咳咳

网友:
查查防入侵信号

网友:
把进水处都用热风枪吹干,用洗板水洗干净,还有看有没有个别的地方吊件腐蚀,南桥的下面有没有进水 ,最好用酒精稀释最后 烘干,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