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维修

楼主(2014-08-18):
今天进到一台y470故障客户描述不开机,首先接通电源测试,草,5a 狂短路,哈哈就喜欢这机器,方法是抚摸大法,机器就拆下了键盘,发现B+滤波电容贼热,直接掰了下来,加电亮机,维修结束···

网友:
楼主這钱挣的太容易了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修机器真是太快了,怪不得是高手啊!

网友:
这么简单。我的是不出3V还没有好

网友:
大爱这种机器问题

网友:
打短一般都是秒杀的节奏。基本能目测到哪个电容

网友:
不用再找个放上去吗?

网友:
这钱赚的太容易了  这种机子不好遇

网友:
......好轻松啊  楼主

网友:
没说清楚啊 B+的电路的那个啊。。

网友:
这个机子都在屏线借口旁边那里的电容短路的     一看就知道     好像要拆C壳吧    我修了好几部了     全部200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