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B460改CPU供电MOS管

楼主(2014-08-18):
(图片)

网友:
还真有你的 在好好处下 名得用几天又挂了

网友:
楼主大大电流的时候稳定吗 跑跑3D

网友:
不行的,用不了多久会烧的

网友:
LZ换的这个管有没什么讲究???用一般的是不是容易烧?

网友:
LZ的方法不行的,我试过,很快你就返修的,

网友A:
你这个电压可以在别的地方拉,我试过两台都没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压可以在别的地方拉,我试过两台都没返修,

电压在别的地方拉?
你的是怎么个修法 ?
可以说说分享下啊
楼主的这种方法 注意焊接和选料 一般可以用住

网友:
焊盘烧坏的再用铁管真的不好上了,只能改了

网友B:
见过楼上有家是这样改的,不过我去那次他是返修了,哥一般是把铁壳管反过来装底向上再接两根线,一般一次就OK基本没有返修过.下面烧焦的地方用绝缘带贴上很好用,最近发现新买来的5911不太好用,脚怎么焊都不好上锡.

网友:
哥们遇到的 也是供电问题   电流只跑 0.4左右  发现 控制芯片的的第一 和第八相通
  已订货

网友:
楼主你等着返修吧

网友:
如果是cpu上管坏的,我见意你都是买个原装回来装好一点,这样改的上管很容易反修,我以前也曾经试过了

网友:
这样的返修率很高啊

网友(2016-12-23):
cpu管子坏了不短路?卧槽?

网友:
这个机器焊的 不好 太容易烧U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过楼上有家是这样改的,不过我去那次他是返修了,哥一般是把铁壳管反过来装底向上再接两根线,一般一次就OK ...

用漆包线会好点

网友:
修好多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