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改WN732位没声音!纠结!

楼主(2014-08-18):
今天接 到个台式机 顾客说要学驾照说学驾照的理论知识在网上学的.但是XP系统下打不开驾照的网页.顾客要求换WIN7.  结果WIN7换了 没声音其他一切正常.声卡驱动卸掉重装没用.检查音响设备.耳机统统没声音.纠结半天真的没辙.最后又换回XP.声音依旧!幸好换的XP能打开驾校网页.不然糗大了!哪位大虾能解释下原因么!

网友:
硬件太老了吧,win7的驱动不支持。

网友:
到官网去下载驱动呗

网友:
故障点 驱动问题
解决办法 在网上找下有对应系统的声卡驱动不
没有可以加USB声卡 哈

网友:
没有 WIN7驱动的原因!

网友:
还是驱动的问题呀!

网友:
BIOS还原。是不是禁止了。

网友:
什么机子啊!

网友:
XP有声音WIN7就没有。。可能是驱动不正常,看是什么板子的声卡了。考虑用其它声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