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3T供电的维修

楼主(2014-08-18):
     今天手头修到一块ASUS的P5P43T的主板,加电不显,接诊断卡,上电,代码D0-F1-到88不跑。诊断卡四灯全亮,,看点位图,测得CPU VTT 1.2V..内存供电1.5V。PL401有去北桥的+1.1V供电,南桥供电管PQ892有1.6V的供电,    ,刚才测得PCIRST复位电压为3.3V。。复位开关针电压为1.95V。。接下来应该怎么测量呢.??小弟新手,各位大侠在此请教了

网友A:
这里复位开关针电压为1.95V明显偏低了,可以跑下线路,此复位线路一般是连接门电路到南桥。

网友:
都走代码了。这个开机应没有啥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复位开关针电压为1.95V明显偏低了,可以跑下线路,此复位线路一般是连接门电路到南桥。

不过,复位开关针的电压虽然是1.95V,但是我短路的时候,代码还是会复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复位开关针的电压虽然是1.95V,但是我短路的时候,代码还是会复位的

可以测量下各路时钟电压情况。

网友:
好像。时钟。没测。。。。。

网友:
小明又出来害人了。。。
先刷个bios,再重点查cpu,总线这块,

网友:
先杀AUSU通病 IO /BIOS旁的82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复位开关针电压为1.95V明显偏低了,可以跑下线路,此复位线路一般是连接门电路到南桥。

这个电压很正常的。华硕都这样

网友:
小白白受教了,谢谢大神们,(*^__^*) 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