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你想象不到的结果——戴尔D830掉电

楼主(2014-08-18):
   不管别人多么牛,那是别人的,只要自己每天都有收获就OK了!废话不多说,说说今天的戴尔D830掉电的维修。故事是这样的:今天到了一个风扇,我一看像是戴尔的,也不知道哪台电脑需要换风扇,于是前台大姐把要换风扇的戴尔D830给我找出来了,让我把风扇换上,我就拆机换风扇,拆开后一看风扇可以转,只是有点脏,风扇口都堵上了,清理后换新风扇,装机试一下,没想到一进系统就掉电了,我就郁闷了,这是什么情况?不是说换风扇吗?难道是我拆装有问题吗?反复拆装两遍,还是掉电。于是我就问了一下前台大姐,后来才得知,这个D830本来就是掉电的故障,大姐测试风扇没有出风,以为是风扇坏了造成的掉电,于是就建议客户换了风扇,然后才有现在这个情况的发生。原来如此,于是我就开始测,几乎是每次一进系统就掉电,很有规律性。并且温度并不高,风扇也不转,而且风扇是从开机到掉电都不转,好吧,既然你不转,那我给你改成5V常转试一下好了,于是改成了5V常转,还是那样,一进系统就掉电,这下我可郁闷了,可以肯定不是散热的问题了。
    不再纠结散热问题了,开始转变思维,于是进BIOS下面试了下,不掉电!在安全模式下,也不掉电!这是几个意思啊?换了块有系统的硬盘,直接进系统了,还是不掉电!难道是系统的问题?真是不敢想,可是事实就在这摆着呢,只能是系统的问题了,打电话和客户解释了一下,做了个系统,一切正常,不再掉电!我去,真是那句话啊:一切皆有可能!这个掉电问题居然是系统引起的,你们猜到了吗?

网友A:
奇怪 这怎么理解啊      小白路过

网友B:
这个有点坑,,系统掉电还真没遇到过!~~感觉问题没彻底解决,应该会返修吧~~!!

网友C:
应该是没有完全进系统掉的吧

网友D:
遇到过一进系统就掉电的机子,基本就是在修之前先把系统排除后再去动硬件的,象楼主这样一上来就改电路的维修人员,哥的机子是不会让你修的.要是你遇到有监控风扇转速的机怎么办?

网友E:
貌似只有WIN7、WIN8的系统会掉电。XP没见过

网友F:
你运气好,一般主板有问题的多。

网友G:
我™以为是什么原因, 就一系统问题,还以为发现了新大陆了。。。。

网友H:
这简单,肯定是系统损坏驱动部兼容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 这怎么理解啊      小白路过

确实不好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点坑,,系统掉电还真没遇到过!~~感觉问题没彻底解决,应该会返修吧~~!!

那我们拭目以待吧,如果返回我会告诉大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没有完全进系统掉的吧

已经进到系统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一进系统就掉电的机子,基本就是在修之前先把系统排除后再去动硬件的,象楼主这样一上来就改电路的维修 ...

我们只是试试改常转还掉不掉电,并不是那样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貌似只有WIN7、WIN8的系统会掉电。XP没见过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感觉有点怪。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以为是什么原因, 就一系统问题,还以为发现了新大陆了。。。。

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运气好,一般主板有问题的多。

嗯嗯,难得一见的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简单,肯定是系统损坏驱动部兼容引起的

也许是吧。

网友I:
以前没有见过这现象。

网友J:
楼主 这次运气好  是我 直接就报主板问题 220起价吧

网友K:
想知道楼主如何跟客户报故障报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以前没有见过这现象。

呵呵,现在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 这次运气好  是我 直接就报主板问题 220起价吧

呵呵,你们那报价这么高呢?我们最高也没到过200

网友:
引用 网友K:
想知道楼主如何跟客户报故障报价的

我们是订了风扇,还是换风扇的价钱,100多点。

网友L:
呵呵系统问题哦!

网友M:
那风扇不转的问题就通过强制供电解决?而不去追查具体原因?怎么就不考虑是温控芯片出错的问题呢。

网友N:
论坛曾经看到过一次就是系统引起的掉电

网友O:
系统引起的掉电没见过。

网友P:
感觉问题没彻底解决,应该会返修

网友Q:
没遇到过系统引起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那风扇不转的问题就通过强制供电解决?而不去追查具体原因?怎么就不考虑是温控芯片出错的问题呢。

后来做了系统,风扇正常转了,这块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论坛曾经看到过一次就是系统引起的掉电

你还真看到过有这样的例子啊,我是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Q:
没遇到过系统引起掉电的

嗯,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P:
感觉问题没彻底解决,应该会返修

要是返修了,我会在帖子上补充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呵呵系统问题哦!

难得一见的系统引起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O:
系统引起的掉电没见过。

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R:
大部分掉电要么温度高要么供电不稳定。

网友S:
先软件后硬件,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T:
报价是个学问啊!哈哈

网友U:
我还没碰到系统引起的掉电,难道是软件或者系统兼容性引起的

网友V:
又是一种掉电的方式,学习、了

网友:
硬件驱动问题吧

网友W:
这个故障有点意思,第一次见到呢,居然是系统引起的掉电,

网友J:
我们修主板 起价 26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R:
大部分掉电要么温度高要么供电不稳定。

嗯嗯,系统问题微乎其微。

网友:
引用 网友S:
先软件后硬件,先简单后复杂。

对对,要不会走冤枉路。

网友:
引用 网友T:
报价是个学问啊!哈哈

是的,有的人报价高客户也愿意修,就看怎么“忽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还没碰到系统引起的掉电,难道是软件或者系统兼容性引起的

也只能这样认为吧

网友X:
有台神舟机器修好后,客户用了二天还是掉电。后面换块硬盘倒是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又是一种掉电的方式,学习、了

呵呵,修得多了就见识得多。

网友:
说不好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个故障有点意思,第一次见到呢,居然是系统引起的掉电,

都是第一次见到,以前都没听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们修主板 起价 260左右

你们在哪里啊?为什么这么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X:
有台神舟机器修好后,客户用了二天还是掉电。后面换块硬盘倒是解决了。

换硬盘解决的掉电,这个也没碰到过。

网友Y:
头一回听到系统问题会掉电。

网友Z:
装个系统100多 你们那里的客户真大方

网友AA:
我估计这个机器要返修

网友AB:
我想到的进系统掉电,第一个就想到的是独显,不过你说换了HDD就好了,很明显 系统

网友AC:
硬盘有问题导致掉电倒是遇到过 系统有问题导致进度条掉电。。。。真没遇到过。。你这样装个系统会不会不踏实?

网友AD:
系统坏了……。………………………………………。

网友AE:
这也行,太不可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Y:
头一回听到系统问题会掉电。

是吧,一切皆有可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Z:
装个系统100多 你们那里的客户真大方

那我们还送了一个风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我估计这个机器要返修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我想到的进系统掉电,第一个就想到的是独显,不过你说换了HDD就好了,很明显 系统

楼主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C:
硬盘有问题导致掉电倒是遇到过 系统有问题导致进度条掉电。。。。真没遇到过。。你这样装个系统会不会不踏 ...

应该没问题了,因为换了我们硬盘试过了,没问题的。

网友AF:
真的想不到啊,系统坏了竟然会掉电,长见识啦,谢谢

网友AG:
有可能是系统中什么病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感觉问题没彻底解决,应该会返修

哈哈   楼主 有没有多启动几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F:
真的想不到啊,系统坏了竟然会掉电,长见识啦,谢谢

真的没想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有可能是系统中什么病毒了

这个真说不好

网友AH:
这个有点坑,,系统掉电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没遇见过   听说系统掉电还是头一回

网友AI:
不会是CPU问题吧 是就悲催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系统引起掉电

网友:
不可思议这也行

网友:
先排除软件啊,,

网友AJ:
感觉很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H:
这个有点坑,,系统掉电还真没遇到过!

是啊,也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I:
不会是CPU问题吧 是就悲催了

亲,你怎么看的?是系统导致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感觉很正常啊。。。

是吧,很少有人遇到过系统导致掉电的。

网友:
已经搞定了,是系统导致的掉电。

网友:
确实很少见。

网友AK:
引楼主的帖子让我想起前两天遇到的一个本本,装不上系统。测硬盘,他的硬盘第一块是绿块其他都正常,换内存也不行。装系统必在快结束时掉电,随后换上一个有系统的硬盘就OK。让顾客换硬盘,(他说硬盘东西多也没敢擦)。同意后换呗。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问题继续。。。无语。各种方法装系统问题依旧。最后把我测试的硬盘装上拿走了。。。本人芯片级的小白。。高人务喷。。

网友AL:
楼主还跟客户说是系统坏了,那你能收到多少钱?还自己赔个风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K:
引楼主的帖子让我想起前两天遇到的一个本本,装不上系统。测硬盘,他的硬盘第一块是绿块其他都正常,换内存 ...

看来这机器就认你的那个测试的硬盘啊,还有的机器插诊断卡就可以亮机,不插就不亮机,于是我们就应该把诊断卡送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L:
楼主还跟客户说是系统坏了,那你能收到多少钱?还自己赔个风扇啊???

当然不能说是系统的问题咯,要不自己搭一个风扇多郁闷啊,就说是风扇的问题。

网友:
就是系统的问题,那个风扇换了也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这也行,太不可能了吧

最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系统坏了……。………………………………………。

你和你的小伙伴都惊呆了吧

网友:
难道系统有问题会引起掉电吗,CPU滤波不良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是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看到一半我还以为是缺电压导致的掉电呢?没想到是系统的原因。

网友:
是进了桌面才掉电吗

网友:
经典,系统的故障真是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