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KC显示器总坏高压板怎么办?

楼主(2014-08-18):
本来是一个HKC的显示器高压部分点不亮,后来我就把高压板改装了下,给重新加了个高压条,结果使用了俩月人家就拖回来了,本来以为高压条坏了,更换一次以后,这次一个礼拜就回来了,郁闷,后来自己甚至检查了灯管,没有线路虚焊的问题,灯管电流在0.6A左右。又换了一个,这次又坏了,哎,怎么整,赔钱了快。

网友:
质量过关不,要是修好的就没有这样的事了啊

网友:
楼主你查过电源板供电电压是否偏高没~~~

网友:
灯管问题,换灯管

网友:
楼主建议你换个灯管试下。一般高压板烧,很多都是灯管问题造成的。

网友:
楼主 你用的高压板是宽电压的吗。有时候高压的供电过高 会烧高压的

网友:
高压板供电和高压板不匹配吧,还有灯管最好代换一下

网友:
换灯管吧,应该是灯管问题

网友:
我是今天来了一台明基的。之前也是闪一下灭掉,电压都很稳,也没鼓包。灯管也是好的。就换了个高压板包好了。。没过两天就回来了、现在换了一个高压包差不多30分钟就灭掉灬12V直接飙到18V去了。。不知道要换什么样的高压包

网友:
把全部灯管都换掉试下

网友:
还是灯管的事。灯管老化了  只有换了灯管才能解决

网友:
灯管0.6A的话有点高了吧,一般也就0.4左右

网友:
   兄弟!你这机子是多大尺寸的!给高压板的供电电压是多少。换的新的高压板简单介绍一下。特别是它的标准供电是多少。这样会给你个比较好的参考。

      从你的故障叙述来说。一般来说应确定是高压板这个环节出问题了!
1:和灯管是没关系的(前提是高压板要和灯管匹配。比如说双灯高压板是接15寸灯管的。而接到19寸的两个灯管上。那自然坏的很快的。)
2: 另一个就是供电电压是否匹配。常规的新的高压板的供电电压是12V。只要不超过16V是可以用的!那如果用在15.8V的话。也能用但可能很快就坏了。
3:高压板质量差。这个现象很普遍。用的时间自然很短。无可厚非了!所以在使用高压板时。在考虑成本的同时。一定要考虑它的质量。

    现在的液晶维修后有的更容易坏的。主要原因也是用的配件不理想所致。兄弟们我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并不是揭大家的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