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不跑马

楼主(2014-08-18):
今天接到同行的一台机,刚开始通电时是两秒钟掉电,然后拔掉P4头还是一样,然后继续插上P4,好,这次跑到C1掉电,不管那么多,直接进消毒柜烤板,十分钟过去,拿出来,上电,好,不掉电了,但是不跑马了,点下电池,电池2.4V,换掉,我没有他们那么幸运,可以直接看到小LOGO,还是不跑马,有时跑DO,有时不跑,有时又触发掉电,然后重新拔插24pin又可以上电,但是还不跑马,BIOS刷了好几个,桥,CPU都压过,都不跑吗哎,各种蛋疼,各种郁闷,各种想不明白,有哪位遇到过同样的故障么,有没有维修思路呀,求助

网友A:
昨天刚修到一块这样的板挡E9,结果不知道是谁跳线跳错了,这板有一个BAT跳线,有一个COMS跑线,修之前没注意把BAT跳线当COMS跳线结果兜了一个大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昨天刚修到一块这样的板挡E9,结果不知道是谁跳线跳错了,这板有一个BAT跳线,有一个COMS跑线,修之前没注 ...

你是在阳江的吧,我刚从阳江离开几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阳江的吧,我刚从阳江离开几天

是的,你以前也在这边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以前也在这边做吗。

以前在日通做,天润旁

网友:
这种板子  坏的还很多   大部分 那个SB600坏了!我前几天修了一块 是不跑马 时钟都出来了!B16没波形 现在还在店里!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检查下电池座子,有可能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