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 开机不亮

楼主(2014-08-18):
开机电流 1.1---1.2A  诊断卡跑码到 47  17  屏供电都没有开启。。键盘CAPSLK灯 按下 可以亮 。。

HM65桥 。独显 。刷过BIOS  莫非是显卡坏了。。 问下这个板子 修过的朋友 。内屏不接 。外屏显吗。

屏线剥开没看到断线的。

网友:
外接估计就显呢

网友A:
不要犹豫了,做显卡吧,重植不行就换一个!!显卡不做,修啥都是扯蛋!先搞显卡,不好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犹豫了,做显卡吧,重植不行就换一个!!显卡不做,修啥都是扯蛋!先搞显卡,不好再说!

这样是否有点鲁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是否有点鲁莽??

排除法!~不先排除显卡,修啥?INTEL跑码干显卡,不跑码干南桥!排除法!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个外接好像是不会显,本人修了两台都是换显卡,不过这个显卡有点贵哟

网友:
C6OO的屏线爱坏,最好找个试试,没屏线的话就加焊显卡试试呗。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看看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17显卡问题碰到很多HP g4  G42都有这问题。这卡应该是电阻版的009

网友:
加焊 显卡 可以亮屏了

网友:
做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