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5000AAKX 1640 板 固件区0022模块损坏,WDR5.3请高手

楼主(2014-08-18):
WD5000AAKX 1640 板 固件区0022模块损坏,重新写固件都好了,然后测试都是?号或者!号,后面听说单做46,1640重做46后还要在刷固件,还是格P表,高手指教一二,刚放入学的

网友:
刚开始是前面有几十坏道,加G,合并P就可以了,可以装系统后,再测试又来,怎么也清理不干净坏道似的,后来查看有个模块0022坏的,才想的重新固件

网友:
0022是SMART模块,做一下复位SMART表。
如果,写了很多模块,估计就要跑校准了。

网友:
罗工现身了,兄弟莫大荣幸

网友:
罗工 真是好老师 学习了

网友:
格掉固件区,刷回原固件,找一个同微码的22模块刷进去,复位下,就好了,22模块不是什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