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A55主板被雷击了

楼主(2014-08-18):
技嘉A55主板被雷击了  我直接按了一块PCI网卡   但是手摸原板网卡芯片有点烫手,我也没拆  不知道用不用拆呢?   不拆会产生什么后果???

网友:
最好拆掉吧,会死机的

网友:
发热肯定拆了好

网友:
大部分是不开机或者开机不跑码

网友:
最好拆掉,风枪两个搞定,免得以后出问题,

网友:
这个是必须要拆的,不然的话要不了多久又要找回来

网友:
不稳定是一定的
有时能上网有时不能上,我同学那台就是这样了

网友:
坏了肯定要拆除掉啊 ,就像人脑子里长东西了不摘掉会死的啦。

网友:
拆了吧!不拆以后会出问题的!

网友:
我这有问题就把外设干掉的。

网友:
还是拆了稳当,免得故障扩大

网友:
最好找到同型号网卡芯片换上,如果外界网卡,请把坏的网卡拆除

网友:
用热风枪,,,,,,,拆......................................

网友:
坏的  拆掉  用独立的网卡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