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开机报错掉电

楼主(2014-08-18):
今天接到一台IBM X201的机器,开机报错,直接换风扇还是不行,你们懂的,呵呵。测风扇无供电,跑电路经过一保险过来,测保险不通,换掉,测机OK。
手机
像素不行,所以没拍照,敬请谅解。
开机报错

网友:
没有一点技术含量吧

网友:
还可以了 没楼上说的那么惨

网友:
那个保险的标号是多少,大概在什么位置总知道吧。

网友:
风扇部转。第一感觉就是换风扇。哈哈

网友:
测了不好飞供电 这么简单

网友(2015-03-10):
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