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ST1000用Nokia CA-42连接,为什么用超级终端输入ctrl+z跳不出F3 T>?

楼主(2014-08-18):
跳出的一直是一个箭头符号
用串口调试助手也都能正常,说明TX RX应该没搞错。
硬盘电源接好了,每秒位数设到了38400,
不知道我哪里搞错了?

网友A:
什么都正常的话,断电通电,就能看到指令信息,建议买根好的指令线试试吧。

网友A:
输入指令的时候,输入法要在英文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正常的话,断电通电,就能看到指令信息,建议买根好的指令线试试吧。

我试了,还是不行。。。
出现的还是箭头,这是什么原因?Tx 和Rx应该没搞错啊。
我串口调试是正常的。

还有您说到,断电通电能看到指令信息是什么意思?我接电源的时候超级终端倒是会跳出一些乱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入指令的时候,输入法要在英文状态。

还有一点就是我在不通电时调试助手是不行的,通电后,调试助手会跳出一堆英文提示的。
跟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B:
提示是
Spin Up
FAIL  Servo Op=0100 Resp=0003
01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ResponseFrame 1B00 004D 03B2 3A80 0008 0000 0000 0000 0F0D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FF3F 582D 34DB 5C20 71DF 2E4E A283 A3A2 6C87 1568 0000 0029 0000 0000 001E 0002 0010
FAIL  Servo Op=0100 Resp=0003
01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ResponseFrame 1B40 004E 03B2 3B00 0008 0000 0000 0000 0EF6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FF3F 582D 34DB 5C20 71DF 2E4E A283 A3A2 6C87 1568 0000 0029 0000 0000 001D 0002 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点就是我在不通电时调试助手是不行的,通电后,调试助手会跳出一堆英文提示的。
跟这个有关系吗?

有英文提示,就表示已经出指令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提示是
Spin Up
FAIL  Servo Op=0100 Resp=0003

出现这些提示,如果,伴随有敲盘声,磁头就挂了,这些提示是读取不到固件信息。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嘛,我是买的成品线。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些提示,如果,伴随有敲盘声,磁头就挂了,这些提示是读取不到固件信息。

因为马达的是被我用卡片切断的,也没听到什么声音。
请问接下来该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些提示,如果,伴随有敲盘声,磁头就挂了,这些提示是读取不到固件信息。

大神在吗?
而且我这个盘是正常使用中,突然就死机,然后就再开机就检测不到硬盘了,bios那里要自己很久。。。
这应该是不是磁头的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些提示,如果,伴随有敲盘声,磁头就挂了,这些提示是读取不到固件信息。

大神在吗。。。
你好,我的帖子您能帮忙看一下吗?
不行的话,我把硬盘发给你,让您帮忙维修,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在吗。。。
你好,我的帖子您能帮忙看一下吗?
不行的话,我把硬盘发给你,让您帮忙维修,可以吗?

维修意义不大,恢复数据可以弄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意义不大,恢复数据可以弄一下。

大神怎么联系到您?
我的邮箱是wyc1376@126.com
阿里旺旺上也是用这个邮箱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维修意义不大,恢复数据可以弄一下。

还有就是我的硬盘没有听见有敲盘声。。。
不知道还有没有拯救的希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我的硬盘没有听见有敲盘声。。。
不知道还有没有拯救的希望。。。

只要愿意出钱,希望是非常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