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R如何修复

楼主(2014-08-18):
开机BIOS不识别硬盘,有disk boot failure insert system disk and press enter提示;已排除数据线,PCB板,固件,转IDE模式等故障,已经确实是MBR主引导记录损坏,请问如何修复,用什么软件能做到?诺顿?pctool?

网友:
dos下运行
Fdisk /MBR

网友:
BIOS下都不识别硬盘,有可能是引导损坏吗?赶脚不太对啊。

网友:
应该是硬盘主板有问题的,bios都不识别了,

网友A:
BIOS都识别不到,如何证明电路板好,固件好?硬盘都认不到,怎么读MBR?

网友:
必须认盘的情况下,才能谈修复MBR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都识别不到,如何证明电路板好,固件好?硬盘都认不到,怎么读MBR?

是的,dos下FDISK的确没用,DG,MHDD都认不到。我找过修盘的,结构不到5分钟他就识别出了盘,还用MHDD扫了一下,他告诉我是零磁道的问题,我也看到MHDD扫描时最前端有一处坏道,但全盘仅这一处坏道。他说恢复数据用PC3000,但开价实在太高,里面资料都不值,我就拿回来了
但我发现他偷偷用MHDD给我加了密,真是够黑心的,我又回去找他,他给我去了密码,但又恢复到无法识别的状态。他给我弄时没有开盘,只用个什么软件,伴随着频发的热插拔硬盘,几分钟就识别出来了,所以感觉不是板子和固件的事,像他说的,应该是主引导出现问题了吧?他用的是PC3000识别出来的吗?我没用过,不认识那软件,但看他识别出硬盘很简单,也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dos下FDISK的确没用,DG,MHDD都认不到。我找过修盘的,结构不到5分钟他就识别出了盘,还用MHDD扫 ...

问题很明显了,只是0磁道有个红块,或者说有个坏道,恢复数据非常简单,不一定用PC3000,一般的价格在200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dos下FDISK的确没用,DG,MHDD都认不到。我找过修盘的,结构不到5分钟他就识别出了盘,还用MHDD扫 ...

在MHDD认到了,还能扫描,说明就不像楼主说的,不认盘的故障了,只是认盘慢而已。
如果,只是想恢复数据,不想用于做系统盘,MBR不用修复,只要分区表还在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MHDD认到了,还能扫描,说明就不像楼主说的,不认盘的故障了,只是认盘慢而已。
如果,只是想恢复数据 ...

可能是我没说明白还是怎么。。。
我前面表达的意思是MHDD,PE,DG,反正什么都认不到盘。但那个修盘的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和方法把我的盘认出来了,然后他才用MHDD扫的。因为他给我恢复数据要价过高,我没同意,结果他又把盘恢复到我拿去时的状态,就是依旧不认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我没说明白还是怎么。。。
我前面表达的意思是MHDD,PE,DG,反正什么都认不到盘。但那个修盘的不知 ...

基本上没什么希望了,被专业人士动了手脚,基本上是死刑。

网友:
好像学习数据恢复啊  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