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无招,大半夜发贴求助大家,G475 独显,不显示。

楼主(2014-08-18):
G475 独显,开机上电到0.76 左右,不动。内存装不装一样。测试各电压电压全部正常,COMS 电池有3V ,放过电无果。BIOS 刷过,AMD桥加焊过,ATI显卡也加焊过,主板表面都正常。。求大家给点思路,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现在的机子大部份都是同行机,价格便宜,又不好修。,为了生活,实在没办法,发贴求助大家,在些谢谢了!!!

网友:
CPU有工作不,没工作换个北桥吧,估计北桥的问题,你说的情况不太精准,我也不好帮你判断。。。

网友:
应该在信号故障,找图纸查用示波看看哪没出来

网友:
这个板前几天有修过二台,情况差不多,一台换桥好了,一台换桥没好,这个三合一的桥确实是挺容易坏的

网友:
可能寻址都没有。AMD的桥把北桥取下来重新直球才行,加焊不行的

网友:
这个电压有点尴尬 换U试试吧

网友:
同行的机器,收不到多少钱而且还不好修,很折腾人的说。

网友:
时钟那块看看

网友:
修同行的机器,一但自己修不好,拿给别人修了。你自己根本就没得利润饿了。

网友:
没说错的话这机器是cpu直接坐在主板上的 这个机器是APU问题 加焊就好了  修过两台  如果是到0.7掉电的话就是PCH问题

网友:
内存你换过了吗

网友:
cpu加焊试试。温度220.

网友:
把北桥换了,北桥挂掉了

网友:
加焊CPU试试

网友:
cpu直接bga在主板上的,基本加焊就能好。。。

网友:
苦命啊  半夜还在干

网友:
*脏话*CPU在BGA上面会挂了吧?

网友:
这机子北桥爱坏 换北桥吧

网友:
基本上是桥的问题

网友:
楼主的活量不少,都能忙到半夜,你这个最好换个桥试试

网友:
换个新的桥上去,还是不行.真 晕,亏大了!!!

网友:
看看CPU有复位吗 有的话 在看 BIOS  有寻址吗 有的话 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