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OTE1MB8F0拖泥带水维修

楼主(2014-08-19):
晚上吃完饭回来,老大让给一个机子。说楼下送来的你看看  到我手里的时候已经拆的 稀巴烂,登记 的时候发现壳子上有进水的痕迹。
  主板到手后万用表扫过一遍,又仔细看过一边,主板上没进水的痕迹啊,只是南桥旁边一点点的进水(最后就是这一点点进水引起的)
  清理了一下,插上电源。
待机3V  5V正常。
  待机的时候电流0.00   0.01来回跳变(实属正常)。
按下开关电流0.01  很稳定,也不来回跳。
  这个大家可能都是按照时序的来吧,没错我也是。
  EC到BIOS连线正常
EC的供电3.3V 正常

休眠信号  LID   3.3V正常

适配器检测  ACIN   3.3V正常

32.768 时钟两脚也有压差
按下开关,开关到EC 95脚的NBSWON#也有跳变。
EC从91脚发出的DNBSWON#在按下开关后  在D4的另一端也有持续的高电平

这些跳变查完以后,实在是没招。
在群里求助后, 都说还有个RSMRST#也是待机时EC发出来的待机好信号给南桥的。
实测没有,修好以后也没有,只有在开机以后才会跳变为3.3V
   发这个就是想弄清这个到底是个什么信号??????????

网友A:
忘了说了,因为这个EC一直不发出RSMRST#
所以中间刷过BIOS,  换过EC。
最后取下南桥重新植株好的

网友:
此信号时南桥ACPI模块工作的复位,是开机重要条件之一。有的是待机时EC或者外围电路给南桥,也有开机后发给南桥的。现在HM5 6 7系列一般都是开机后才产生。反正时序在PWRBTN#之前有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忘了说了,因为这个EC一直不发出RSMRST#
所以中间刷过BIOS,  换过EC。
最后取下南桥重新植株好的

那应该是南桥本身短路造成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是南桥本身短路造成的故障。

  重做南桥以前我都把RSMRST#脚翘起来试过。依然没有电压

网友:
待机3V  5V正常。
  待机的时候电流0.00   0.01来回跳变(实属正常),EC供电,时钟,LID,ACIN,开关到EC 95脚的NBSWON#也有跳变,楼主公板的好,学习中。谢谢。

网友:
因为这个EC一直不发出RSMRST#
所以中间刷过BIOS,  换过EC。
最后取下南桥重新植株好的.
哦,为何RSMRST#,不发出呢???求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