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杰微(X-BLUE)79GX跑代码F2维修---觉得好的话,加点分!

楼主(2014-08-19):
差不多有一个月没有发帖了,平时在论坛里签个到,随便看几个帖子,就忙着干活了!今天遇到一块板,维修起来比较麻烦,也算是比较另类。在此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主板型号:杰微(X-BLUE)79GX

故障:上电后跑代码F2。上图:

维修过程:上电后跑代码F2,平时比较少修到。我在论坛了逛了一大圈,看了各位大神的各种建议:有说换CPU,换内存的;也有说刷BIOS的;当然还有人说“换人换板”的。除了“换人换板”没有尝试,其他都尝试过了,还是无法解决!!!

维修步奏:第一步,肯定是先从简单的起,换CPU,换内存-----------------没解决问题;再刷BIOS-------------------还是没解决问题。

第二步:跑时序,看能不能捡到死耗子

测内存供电:1.89V(正常

测VDDA:2.51V(正常)

测CPU供电:1.11V(正常)

测桥供电:1.49V和1.44V(正常)

测总线供电:1.2V(正常)

测时钟(PCIE 的A13和A14):0.48V和0.47V(正常)

测复位(PCI的A15):3.3V----0V----3.3V(按RST后,跳变正常)

看来还是没有捡到死耗子啊……走了一遍时序,各个电压都正常,跳变也正常。究竟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剩下怀疑的对象,就只有外设,IO,桥。主板是能跑码的,刚刚也刷了BIOS(所刷的BIOS是大师兄从好板上备份下来的,绝对没有问题)!!

还是先看看桥和BIOS芯片之间的通讯是否正常吧
测BIOS芯片第一脚:3.3V----0V-----3.3V(按RST键,跳变也正常)

这说明已经开始读取BIOS信息了,而BIOS文件是没有问题的,难道是BIOS芯片坏了?管他那么多,先换一个BIOS芯片再说…………
,还是不行啊,仍然跑F2的代码。

按照刚才分析的步奏,应该是干外设-----IO------桥的步奏进行了!!

上次修了一块技嘉C68的跑25,把所有的外设都拆完了,还是跑25,最后干桥才解决,最后还得要把所有外设焊接回去!!(把自己累死了)
这次可不那么干了,我想IO是连接外设和桥的,使用非常频繁,也很容易坏。那就先干IO,看看行不行吧;不行的话,再拆外设;拆外设不行,再干桥。
说干就干,把IO换了

然后-------------

--------------正常跑码并亮机!

维修到此结束;在平时的维修中,跑代码F2的主板维修故障比较少,而本例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如果觉得有用,不要吝啬你的分数,加点分,给兄弟鼓励鼓励,毕竟是深夜发帖啊,看了一下时间,发完帖子已经是晚上的1点33分了。在此,感谢徐总的无私奉献(H61不触发实例)。看了徐总不触发的例子,前两天,连续秒杀了好几块H61不触发的鸟板!!!(以前可是啃不动的烂骨头啊)

网友:
半夜发帖不容易,有些主板跑F2代码是键盘串口芯片损坏引起的也有,这里IO部分引脚也是控制键盘工作的。

网友A:
我昨晚也修一张你这个,不过我不跑马,后测LAD0-3信号不正常,换IO后好了

网友B:
最重要的莫过于提供了一种新思路,顶楼主

手上一块X-BLUE 挡内存 想换北桥,不知楼主有没修到过类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昨晚也修一张你这个,不过我不跑马,后测LAD0-3信号不正常,换IO后好了

近来分数短缺,加点分啊,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重要的莫过于提供了一种新思路,顶楼主

手上一块X-BLUE 挡内存 想换北桥,不知楼主有没修到过类似的

给加点分啊,兄弟……想换点东西,缺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近来分数短缺,加点分啊,兄弟……

你知道我多少分吗?我不到10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我多少分吗?我不到10分。。。

加分可不影响你的下载分啊!想换点东西,都要1000多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分可不影响你的下载分啊!想换点东西,都要1000多分……

要换啥呀

网友:
谢了兄弟,打算换午睡躺椅……

网友D:
楼主讲得真祥细,感谢,这个F2在平常确实碰到的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讲得真祥细,感谢,这个F2在平常确实碰到的较少。

加点分啊,兄弟…………缺分换东西啊

网友E:
原来,换IO还可以解决跑F2的代码的!!楼主这思路还真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换IO还可以解决跑F2的代码的!!楼主这思路还真的可以!!!!

是的,F2代码由很多解决方法,换IO是其中一种

网友E:
楼主还可以讲一讲,出了换IO,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跑码F2故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可以讲一讲,出了换IO,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跑码F2故障吗?

解决方法如下:拆除声卡,网卡,COM口,1394等芯片,拆到最后就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重要的莫过于提供了一种新思路,顶楼主

手上一块X-BLUE 挡内存 想换北桥,不知楼主有没修到过类似的

先测一测内存条件,都满足的话;先换根内存,这种板还真有点挑内存

网友E:
楼主遇见个奇靶代码,我也遇见了一个奇怪芯片。A5—9D芯片,不知是什么来的,楼主知道吗?

网友F:
高手维修就细心,和理论强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遇见个奇靶代码,我也遇见了一个奇怪芯片。A5—9D芯片,不知是什么来的,楼主知道吗?

可以用RT8100替换,在百度上可以搜到RT8100的芯片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高手维修就细心,和理论强大啊,

你才是高手啊,我只是学主板维修半年的新手啊!!加个Q吧,有时间可以多聊聊维修方面,和开店做生意方面的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才是高手啊,我只是学主板维修半年的新手啊!!加个Q吧,有时间可以多聊聊维修方面,和开店做生意方面 ...

和我差不多,我就小小白进迅维学习,出来修主板3-4个月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F:
和我差不多,我就小小白进迅维学习,出来修主板3-4个月而已,

加Q聊吧,还是不占用板块的空间好点……

网友:
io 型号请上报

网友:
不错,,,精神可嘉。。。。。

网友G:
楼主维修很有序,理论应该很好吧!有徐总的(H61不触发实例)。连接么?

网友:
主板已经给回客户,IO好像是F71863FG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楼主维修很有序,理论应该很好吧!有徐总的(H61不触发实例)。连接么?

看完了,就懒得保存了,你搜H61不触发找找看,应该能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完了,就懒得保存了,你搜H61不触发找找看,应该能找到的

谢谢了,我找找。可惜超过24小时了,不能加分了

网友:
我去搞了半天是IO问题

网友:
不 错,学弟又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