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D】广达TE3 内屏偶尔不显 外接正常故障求助

楼主(2014-08-19):
东芝 L600D   偶尔 弄两下能亮  只要亮起来就没问题

据说原来是 按压两下可以亮 后来是 彻底不亮 拆机哪里也没动装好 怎么开机都正常了

但是用了一会儿 热了之后  关机重启还是 内屏不亮

内屏亮的时候 外接显示器  能看到显卡 认出了2个显示器

但是 内接不亮的时候 进系统 只能看到外接显示器 貌似内屏没找到

不亮的时候哦   LVDS供电没有 直接给3.3v 也不能工作的

查  触发 屏幕背光的信号来自于 北桥  RS880 的  LVDS DIGON    直接不输出3.3v 但是正常的时候显示 是输出3.3v的

查 另一个 信号   LVDS  BRIGHT 也来自于 北桥   正常的时候 有3.3v 输出  故障的时候是0v   强行拉成 3.3v也不能触发液晶屏

查EC  WPCE775   有个 DISPON信号 来自于 北桥的  LVDS BRIGHT 信号几个三极管转换后输入 不知道啥意思

感觉 是  笔记本检测到了 外接VGA所以关闭内屏  但是后来分析 即便关闭内屏  进入系统应当看到内屏 实际故障的时候看不到 只有正常的时候看到  应当是没检测到内屏

LVDS接口 内屏是 30针  我怀疑是不是  有某个电路检测内屏的 只是开机上电检测下 检测到就内屏亮  检测不到就不亮  所以出现了 开机后  如果能亮一直亮 只要不关机即可   即便待机转正常也能亮 但是要关机再开就可能亮不了  不知道哪个信号有那个功能 新手还望不吝赐教

补充内容 (2014-8-19 22:29):
机器是 amd cpu的  集成显卡的哦    RS880芯片组   没有独显

网友:
第一张图 就是 左边来自北桥的 RS880的  LVDS DIGON信号  这个信号为高 可以触发液晶屏供电

下面这个图 右边  LVDS  BRIGHT  来自于北桥  他为高   则 左边有个DISPON 信号是 液晶屏开信号 输入 EC芯片 就是那个 信号  我把这个信号拉高  液晶屏仍就不亮

现在就是不知道  LVDS 是如何检测 有没有液晶屏的  是不是 靠码片? 但是故障的时候 给 屏幕码片供电的  3.3V  正常(就是一个串行芯片吧 )

实在不知道如何入手了 这个 电脑的  VGA外接接口  是 可以拔掉的  我把板子拔掉仍旧不亮  但是能亮的时候 拔掉也能亮 说明不是 外接电路板的问题
下面附件就是 这个  L600D的 电路图 完整的  谢谢
L600D QUANTA DA0TE3MB6C0 ...

网友:
刚才又测了下  一插上排线又正常 想还原故障又不行了  现在测了下 拔掉屏线插头 LVDS 30针插头  开机测量  屏供电   和 LVDS DIGON   LVDS  BRIGHT  信号和 故障状态一样     但是 屏能显示就正常

说明 可能故障状态的时候 就是 主板没有检测到液晶屏  问题是 哪个信号负责检测液晶屏的? 难道是  EEPROM 就是所谓的 屏 码片?  码片虚焊?    实在搞不懂 现在只要能正常开机 他就一直没事  但是一旦开不起来 就要 等很久或者 敲敲打打 就开了  搞不清状况   通电的时候 压北桥啥的 也不开机 所以不知道哪里虚焊了 或者   bios 问题? 烦请各位大侠 支支招 谢谢

网友:
显卡问题哦!!!

网友A:
是集成显卡的   RS880m  如果虚焊的话  我用手按压啥的 都不管用啊  按理说一会儿好 一会儿坏的   应当  按压等等就有反应 但是实际上貌似没反应

会不会是 屏的码片问题啊? 或者 EC检测不到屏  因为故障出现的时候 外屏 正常 但是 显卡没有认到内屏

没故障的时候进系统  内外屏都能检测到

网友B:
EC是不是应该有个反馈信号,不应该是屏的问题,既然你有时候能亮那问题就不是在屏上了,这款机器我也好久没修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是不是应该有个反馈信号,不应该是屏的问题,既然你有时候能亮那问题就不是在屏上了,这款机器我也好久没 ...

是的 我也觉得是 EC  WPCE775  没检测到屏吧  不知道工作原理  上电的时候  是不是EC要检测下屏 如果检测到了 内屏 同时没有外接  那么就内屏亮  如果内屏没检测到就给外部VGA口输出信号?

内屏不亮的时候 直接外接都正常的    内屏能亮的时候 外接是不亮的 要进 window 设置下外屏才亮 但是明显显卡可以找到2个 屏     而且故障的时候 进入windows是找不到内屏的  说明没检测到内屏  直接给屏的那个供电三极管短接  给屏3v电压也没用

貌似 控制 屏的 信号是来自于北桥    所以分析是不是 有个电路开机检测内屏 没有的话 就认为没有内屏呢?  这个应当是 EC来做的还是谁来做的?  不知道会不会是 bios问题    但是感觉又不像是

网友C:
刷了再说,等你消息。

网友D:
应该不是码片的问题  还是想哪里有虚焊  先把北桥加焊下试试吧  等你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是码片的问题  还是想哪里有虚焊  先把北桥加焊下试试吧  等你结果

恩  不过现在又好了 按理说 虚焊 我 按压或者敲打应当有变化  不过按压 北桥 出故障的时候 照样点不亮

不知道 那个 EC是如何识别 显示屏的  如果知道如何识别 我也就能顺着查了

现在我只能猜到开机可能 EC读 码片 读到了就认为有 内屏没读到认为无内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了再说,等你消息。

不过想想 bios问题也不太可能   因为时好时坏   bios里强行让内屏显示  都不行 但是如果不出故障的哦时候就正常了 现在不知  EC是如何检测内屏的   感觉是上电检测 如果有内屏就给电   没检测到内屏就关闭内屏

现在是 有时候检测不到内屏估计 但是找不到  LVDS哪里是检测内屏的线路 难道是  液晶屏码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集成显卡的   RS880m  如果虚焊的话  我用手按压啥的 都不管用啊  按理说一会儿好 一会儿坏的   应当   ...

显卡虚焊按压是不管用的  是本体虚汗    没记错的话显卡上型号应是216-0752001    这卡坏的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虚焊按压是不管用的  是本体虚汗    没记错的话显卡上型号应是216-0752001    这卡坏的很多的

但是 时好时坏 我觉得  而且 好的时候 不关机没问题  关机启动也没事  但是坏的时候 用的时候不关机也没事  只要 直接关机热启动都不行     感觉就是上电检测下屏幕 检测到了就好 检测不到就不好

另外 216-0752001 是独显显卡芯片吧  我这个是 AMDcpu的  显卡是集成北桥的  RS880的  有点没头绪了现在   感觉就是 北桥内部虚焊 也没那么巧吧  非要重启才出现故障  用很久不关机都没事的

网友:
又好了 这个倒是怎么回事 一会儿好一会儿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