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ASUS M5A78L-M LX主板USB过流 15秒自动关机维修记录

楼主(2014-08-19):
拿到一张华硕 ASUS M5A78L-M LX故障主板,故障情况为USB过流保护,15秒后自动关机。

USB打值都正常,重点检查USBOC#,电池座旁边的472和822那是正常的,3.3V没问题,但有一组USBOC#为1.2V不正常。

没有图纸,只能跑线,不正常的那组前置的USBOC#在这里哈

换成了1K和2K的分压电阻,3.3V完美出来,故障消除。
故障很简单,但无图跑线还是辛苦.....剩下的,你们懂的

 会员1567227300鑫豆2024-10-5 10:51
 会员4808402元2023-7-8 08:40

网友:
问下这个USBOC#信号是不是也有连接到南桥那边的呢?

网友A:
华硕没有图纸和点位的情况下有什么好方法找USBOC#这个测试点,?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没有图纸和点位的情况下有什么好方法找USBOC#这个测试点,?谢谢!

没点位就只能靠经验,华硕的一般机箱前置USB插针的USBOC#应该是在南桥附近,分压由一个472排阻和822排阻组成,特点是成对出现,靠在一起的,822一头接地,472的一头接5VDUAL或5VSB,然后472和822的另一端是连通的。这个应当是比较好找的。

主板后置USB口的USBOC#一般就在后置USB口旁边或者打印口那,重点是找一个5脚芯片,象这板就没装,但焊盘在。找到这个5脚芯片的位置,那后置的USBOC#的分压电阻就在附近了,一般1K和2K的分压,472和822分压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点位就只能靠经验,华硕的一般机箱前置USB插针的USBOC#应该是在南桥附近,分压由一个472排阻和822排阻 ...

谢谢!你的 好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点位就只能靠经验,华硕的一般机箱前置USB插针的USBOC#应该是在南桥附近,分压由一个472排阻和822排阻 ...

楼主的功底不错,修板看样子比较多

网友:
一块和你一样故障的主板,维修的方向和方法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我换了一个5K  和10K的分压电阻,不知道华硕是不是有这样的通病!楼主很好的经验,真的很不错,太受教了!

网友:
谢谢!你的 好经验

网友:
我上次碰到是 472 的问题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值得学习

网友C:
请问楼主USB过流的你是怎么知道的,USBOC#你是怎么查到的,请给讲一讲可以吗?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USB过流的你是怎么知道的,USBOC#你是怎么查到的,请给讲一讲可以吗?学习了

这板是可以亮机的,亮机后屏幕显示“USB device over current detected”(USB 设备过流)
华硕的板子USBOC#一般是通过电阻分压得到的,每组USB的5V供电正常的情况下,通过472和822的分压后得到一个3.3V的USBOC#信号送给南桥,南桥得到3.3V的USBOC#信号后会认为该组USB供电正常。如果该组USB有短路过流的情况发生时,5V供电会被拉低,相应的分压得到的USBOC#也会被拉低,所以当南桥发现某组的USBOC#低于了3.3V时,就会认为该组USB过流了,所以就会提示后15秒关机。
象这个板一共5组USB,就会有5个对应的USBOC#信号送给南桥,只要有一个低于3.3V,南桥就会保护关机。本例中的那对472和822那,有4个USBOC#,出问题的那个是第5个,地点我已经标出。
怎么查,上面我已经讲的很清楚了,一般是分压电阻出了问题或者跳线帽没装。反正最好有点位图或者电路图,按图索骥,事半功倍。
跑线乃无奈之举,恨之!

网友:
这个问题我同门师兄弟修过,一般前置或者后置都会出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点位就只能靠经验,华硕的一般机箱前置USB插针的USBOC#应该是在南桥附近,分压由一个472排阻和822排阻 ...

这是个查找USBOC#的不错经验,现在才看到,可惜不能加分了。

网友:
修过好多那usb过流保护坏的,拆掉就好了,楼主辛苦了,话说我最烦跑线了。

网友:
故障虽然简单,但分析的很透彻底

网友:
楼主好厉害~我也学到了

网友:
又学了一招 以前遇见这种问题就放弃了

网友:
前两天也修到过也是这个信号问题,我把相关的882拆了不装也可以的。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好教程

网友(2014-10-09):
楼主好牛,之前遇到过修好了,但是原理还不是特别懂,看了楼主的帖子,学到很多!

网友(2014-11-30):
经典之作,感谢楼主送钱!

网友(2015-07-08):
真是精华,学习了

网友:
楼主标的很清晰,一看就懂,厉害

网友:
好的,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楼主经验非富啊

网友:
台式机主板不是我的强项,好久没修过了,楼主这技术膜拜一下

网友:
跑线很厉害  还有楼主机子是15秒关机 怎么判断到USB过流的

网友:
不用这个u口就没事了吧

网友:
小白问下楼主 怎么得出用1:2阻值来分压呢?

网友:
台式机这么修,真给力

网友:
刚好 有块这样的主板 看了下  lz 换电阻的位置  原件是 0402 封装规格的  黑色小电阻!

网友:
樓主說得很祥細,學習了。謝過。

网友(2015-08-14):
技术熟练,值的学习

网友:
你这个思路还是值得新手区学习

网友:
ASUS的都是这些小电阻坏,难查的要死!!

网友:
822如果拆了不装是不是不太好啊,毕竟厂家不会在主板上浪费材料啊,既然存在是不是就有存在的道理。

网友:
厉害, 思路很重要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
华硕板跑线路是够累人的

网友:
USB过流保护是什么呀

网友:
这个主要查OC信号,

网友:
跑线技术挺厉害的,

网友:
看来华硕也偷工减料了

网友:
不管前置还是后置USB其中任何一个出问题都会出现这个故障是吗?

网友:
值得学习,分析透彻

网友:
那天碰到这样的,结果没找到你说的这样的.结果就........

网友:
我修好两个都是822的问题、。

网友:
不错奉献就是雷锋

网友:
不错,修板看样子比较多

网友:
耐心很重要啊缵

网友:
牛B 的跑线。

网友:
看楼主绝对师傅级别的,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USBOC#这个信号,是那里发来的呀

网友:
我有一块联想的主板,所有的USB口都不能用,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一般有的是USB错误

网友:
论坛见过不少usb过流保护的,都讲的不详细,这次才真正学到了,楼主功底真不错。刚才拿着一张华硕AM3的版,按你说的找了一番,发现现在的后置usb过流保护只有一个一个五角芯片和一个153排阻了,没有量到分出来的3.3v,也不知道是不是量错了,还是电路改了

网友:
楼主厉害,过程详细,还有图,易看懂,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和我昨天修到的一样的,我的华硕P5G41T-M LX ,这个板有点位,我就直接搜到USB_OC#,472排阻有一组不对,我就用烙铁堆点锡把第一组和第二组连在一起

网友:
楼主很强大。快成精了

网友:
华硕的电阻 不知道怎么做的,是不是采购搞了劣质商品哦,经常遇见 822 等电阻

网友:
这个上次碰到了,没办法找很合适的电阻分压,直接拆了这2个电阻,然后再下面桥附件飞了个3.3过来解决问题,最后也不知道是哪个usb不能用了,估计是前置的某一个,后置的我试过,都ok

网友:
上次修到一片ASUS的主板也是否15秒关机。就是USB过流了。把所有USB过流电阻换了还是不行。以为是桥坏了都不想修了。结果正打算丢一边的时候发现原来PS2接口那还有一组USB。最后换了就OK了。无语。

网友:
以前都不知道这个OC的存在,后来听高手讲起,现在慢慢的看到这些牛B帖子越来越多这个地方引起的故障

网友:
很久没遇到过   h61有    但修不好

网友(2015-09-13):
thanks.. it is helpful

网友:
应该是在南桥附近,分压由一个472排阻和822排阻组

网友:
此类机修过好多了,但没像你这样仔细写出来,值得学习.

网友:
AM3的主板修的少,一般都换主板,客一些户急的哎··············

网友:
分压电阻坏引起的USB过流保护,学习了

网友:
小白受教了,,,,,,,,,,,,,,,,

网友:
多谢楼主的分享,有的usb欠压了也可能到时跑不了码的

网友:
经验不错,822与472成对出现是判断信号的唯一标准

网友:
很好的经验。分享了!
!

网友:
碰到的822坏的居多 问题是跑线麻烦

网友:
台式机主板 不会修。

网友:
谢谢 楼主的分享 跑电路真的会累死人

网友:
上次遇到一样的故障没搞好 只顾去找822 472了

网友:
敢问楼主USBOC#是什么信号,怎么是3.3啊!

网友:
请问楼主USBOC#是什么意思

网友:
华硕主板都是这问题第一次刷bios好了

网友:
谢谢你的给分,支持万岁

网友:
楼主的功底不错,到我手上怎么修不好一块呢!基础太差了。看来要拜师了。

网友:
现在没有图纸是不好修 ,

网友:
还是看看,看主板开机后,报错来维修的

网友:
建议r822 不准华硕使用,用R472

网友:
华硕太难修学习

网友:
电源IC 的问题

网友:
查一下开机电路

网友:
查南桥SB3V供电

网友:
楼主技术好牛啊

网友:
楼主威武 牛逼啊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ASUS 的板子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