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1 加电无显

楼主(2014-08-19):
AMD芯片组 北桥0752001
开机 电流到1.0 不动 无跳变 CPU 内存换过 BIOS 刷过 南北桥吹过
测内存SM_CLK和DAT没波 测EC LPC_FRAME没波 CPU的ADS#没找着在哪
求大神们给点思路
AMD芯片组

网友:
这个就难了。建议按时序来

网友:
应该是上电了没跑,查信号吧,桥坏的多。

网友:
这机器北桥出问题的多

网友:
先找时序表,按时序表,会好找出来故障。

网友:
经验告诉你,直接干北桥!~!

网友:
只有换桥了。

网友:
最终 怎么解决的

网友:
AMD没有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