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GA-P31-ES3G有复位不跑码维修记录

楼主(2014-08-19):
拿到一块技嘉的GA-P31-ES3G故障主板,故障情况为点不亮。

装真U检查,故障情况是诊断卡复位灯闪不跑码,全板供电正常,PCI时钟1.7V和PCIE0.45V,时钟基本正常。但测PCI的复位只有1.7V,CPU的复位为0.6V。

装上假负载再检查,这回复位全部正常了,检查全板电压正常,PCI时钟1.7V和PCIE0.45V,时钟基本正常。

现在的故障基本清楚了,装假负载时全板的复位是正常的,但一上真U,南桥发出的PLTRST就变为了一半为1.7V,连CPU的复位也是一半,为0.6V。这说明CPU复位,发出寻址信号后并没有得到正确的BIOS信息,然后南桥就开始不停的复位PLTRST,所以复位电压就变为了正常的一半。
好,目光锁定在CPU的工作状态不正常上。装上假负载,对全部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打值,还真发现一条地址线为无穷大,很顺利的在板的背面找到了断点,果断补上断点,这下全部的地址线和数据线值都正常了。

这回装上真U再测,热哦....故障情况居然还是一样,PLTRST仍然只有一半。这是肿么啦,为什么南桥还是得不到正确的BIOS信息呢?莫非南桥挂了?我没有办法换南桥,在沮丧之余,也只好开始使用对付技嘉主板的三板斧。
第一斧,刷BIOS,涛声依旧。

第二斧,摘COM芯片,涛声依然。

第三斧,换一个网上订的新的时钟芯片,涛声还在

没思路了,还是点一支烟稳定情绪,梳理一下头绪。
假定南桥是好的,那么现在的PLTRST复位只有一半,说明CPU复位发出ADS#信号后,南桥并没有得到正确的BIOS信息,所以不停的复位。那如果CPU没有正常工作发出ADS#信号呢?这个没有示波器无法检查。那CPU正常工作的条件,电压测过了正常,AD线也测过了正常,还有时钟。CPU的两条时钟我没有测,因为是新换的时钟芯片,而且换了以后PCI和PCIE的时钟测过了是正常的,同时南北桥的时钟也正常啊,否则不可能在装假负载的情况下正常复位啊!CPU的两条时钟应该也是正常的吧?
不过,都到这份上了,还是测测吧。上电后,用假负载一测,卧槽,CPU的两条时钟还真是蛋伏!

到此,哥有点凌乱了....打值,假负载的时钟测试点到时钟的51、52脚没有断线,那就是这个新换的时钟芯片是坏的,没换之前的那个肯定也是一样。坑爹啊,这个买来的时钟芯片其它都正常,就是这两条CPU时钟不输出。灯下黑啊,自己太想当然啦,为什么没想到要测一下CPU的时钟呢?原因就是AMD的板搞多了,AMD的假负载不出CPU时钟是正常的,所以习惯了就给忽视了。额,教训啊,差点阴沟里翻船。
总共买了五个时钟芯片,又拿一个出来换上,额,居然还是其它时钟正常,但没有CPU时钟,哥哭了,被坑了,看来这批时钟芯片都是拆机翻新的。

再拿一个换上,这回CPU时钟有了,其它时钟也是正常的。
然后,就是这样了!到此维修结束!

后记:
马上把自己已经准备放弃的技嘉GA-G41M-ES2L的有复位不跑码的板拿出来,这板故障和P31的有点区别。就是装真U时,PLTRST并没有被拉低到1.7V,还是3.3V,但也是装假负载时电压、复位这些正常,一上真U,复位灯就开始闪,CPU的复位正常1.2V,但不跑码。已经是刷了bios、拆了COM、换了时钟,还是一样。但换的时钟还是这五片中的一片。
结果我不说大家也能想到,也是没有CPU时钟,换上最后一片买来的时钟芯片,还好,CPU的时钟出来了,然后跑码亮机。
买来的五片时钟芯片,居然有三个都坏了CPU时钟,哥的人品确实不错!
维修总结:
1.该板的故障原因很简单,其实就是地址线断了一根,然后时钟芯片的CPU两条时钟没有输出,造成CPU没有正常工作。板上原来的时钟芯片和后来换上去的都是其它时钟脚输出正常,但CPU时钟不输出。
2.网上订的这五片时钟芯片应当是翻新的,估计都是从这些有复位不跑码的技嘉板上拆下来的,它们其它时钟脚输出正常,但CPU的时钟输出不正常。这说明技嘉的G31、G41、P31这些采用时钟芯片RTM875T-587的,CPU的两条时钟容易坏。当然,这是我猜测的,没有任何根据。但即使是新换的时钟,你能保证它一定是正常的?还是要测一下才稳当,免得灯下黑。
仓促写成,谬误之处,还请见谅!
发贴很辛苦,兄弟们你们懂的.....

 会员13806912元2022-11-11 15:33

网友A:
这个要赞一下,我遇到好多板子时钟坏了,然后订购一些回来,换上还是一样,最后确定换上去的时钟是坏的,然后找卖家理论,卖家是上机不保,只能把没上机的退回去,扯皮一下来来去去半个月就下来了,。。。

网友:
详细不错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时钟芯片..好经验必须加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时钟问题对我来讲一直是个大问题,很难测试和判断,今天看了楼主的贴,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谢谢!

网友:
怎么不把在那买的也发一下啊   好避免点啊

网友:
修主板也修的这么有劲,值得鼓励!!!

网友:
其实如果有好料,三板斧早就解决了是吧

网友B:
我还没看明白除了断线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网友:
好久没有摸台板  都快忘光了   今天一看 收获颇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还没看明白除了断线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其它的问题就是楼主换的时钟芯片型号与原来的不符。

网友:
时钟芯片问题我只在华硕遇到过 这次领教了下次修技嘉 注意下时钟了 哈哈

网友:
嗯嗯 翻新的是害死人的,

网友C:
CPU时钟电压这里为O伏的话,楼主也可以断电用万用表打下此测试点的对地阻值情况,如果阻值正常没有电压的话,一般就是相连时钟芯片的问题,判断这种问题可以用手术刀断开与CPU假负载时钟电压测试点与时钟芯片相连的线路来进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赞一下,我遇到好多板子时钟坏了,然后订购一些回来,换上还是一样,最后确定换上去的时钟是坏的,然 ...

换上去的时钟芯片最好测量下本身工作条件再判断好坏,坏的时钟芯片换上有些也会影响南桥复位。

网友:
感觉很牛X 的样子····

网友D:
是呀。我前两天到网上订了三个芯片两个都是坏的,退又不让退,不保上机。太坏了那些人

网友:
时常遇到这些故障不知道怎么修,好东西收藏了,以后有方向修啦。

网友:
对付技嘉的三板斧,挺管用的说

网友:
买的时钟芯片多少钱一个?

网友:
不跑吗,时钟没有也算

网友:
这个帖子的重点就是复位电压是正常值 的一半时,表明主板在反复复位。

网友:
小白白受教了,谢谢大神们,(*^__^*) 嘻嘻……

网友E(2014-10-07):
看来修板还是要投资呢,要是没有假负载的话,怎么能测到cpu得时钟有问题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换上去的时钟芯片最好测量下本身工作条件再判断好坏,坏的时钟芯片换上有些也会影响南桥复位。

其他时钟电压都出来了说明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已经满足,再去测量工作电压未免多此一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它的问题就是楼主换的时钟芯片型号与原来的不符。

不是时钟芯片不符,而是买回来的时钟芯片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上去的时钟芯片最好测量下本身工作条件再判断好坏,坏的时钟芯片换上有些也会影响南桥复位。

其他时钟电压都出来了,说明时钟芯片工作条件已经满足~再去测量时钟芯片工作条件未免多此一举?

网友F:
引用 网友C:
CPU时钟电压这里为O伏的话,楼主也可以断电用万用表打下此测试点的对地阻值情况,如果阻值正常没有电压的话 ...

你是意思就是断开CPU时钟连接线路来排除时钟电压被拉低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呀。我前两天到网上订了三个芯片两个都是坏的,退又不让退,不保上机。太坏了那些人

我只能为你选择默哀~现在淘宝的元器件真的不敢恭维~

网友:
又学到一点~CPU无时钟导致不跑码~明天再去研究下我那块映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来修板还是要投资呢,要是没有假负载的话,怎么能测到cpu得时钟有问题呢?

没有假负载必须要下载点位图测量CPU时钟电压,一般可以在CPU座底部和时钟芯片对应点可以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是意思就是断开CPU时钟连接线路来排除时钟电压被拉低的可能?

是的,不过我感觉信号线不怎么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假负载必须要下载点位图测量CPU时钟电压,一般可以在CPU座底部和时钟芯片对应点可以找到。

谢谢你了,朋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是的,不过我感觉信号线不怎么好找。

一般CPU时钟都是连接一个电阻直接到达CPU  如果说电压被拉低也只能是CPU座拉低或者电阻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CPU时钟都是连接一个电阻直接到达CPU  如果说电压被拉低也只能是CPU座拉低或者电阻拉低了~

恩,中间相连的电阻是起到CPU时钟信号电压上拉作用的。

网友:
分析很清晰,思路不错。

网友:
没有示波器啊 痛苦

网友:
确实是这样呀,有时修过换过东西想当然以为没有问题基本都会忽略过去。受教了

网友:
那家买的那么黑,。。。。。

网友:
真的讲的很详细了,平时都没有这么认真的量过的,看了以后,知道了一些理论和判断方法,很不错的帖子,可惜我现在才看到不能加分了。

网友(2014-11-10):
楼主今天我刚接到 看了你的帖子去量了下CPU复位那里有1.1说明是CPU复位出来了 可就是PCI15脚上没复位电压 后来我也懒得去查 直接三大招 拆串口 在把COMS清空就跑吗亮机嘎嘎

网友:
很专业 很好的实例! 好多技嘉板子 都是这个问题 复位灯一闪一闪 我碰到的有 CLK 坏的 ICH坏的 IO坏的 COM芯片坏的 BIOS数据丢失的 导致CPU不能正确寻址 ICH一直不停的在复位

网友:
芯片的价格那么低 都没有什么利润 要是没有坏的 他们吃什么呀 所以买芯片的时候还是要多买两个比较好

网友:
好牛叉呀,什么时候能到哪境界啊

网友(2014-12-15):
学习了。 写得很仔细, 受教了。 好帖!!
思路眞好....
“ 上假负载一切复位正常 , 上了眞U就复位少了一半, 不能断定为CPU坏或CPU不正常吗? 正常都应该是这样先想的 "

网友G:
我手上有个ga板,时钟复位都有,连cpu时钟复都对
就是诊断卡四个杠不动如山
对 原来正常工作的时候北桥比较热
现在根本北桥没温度
123迅维网
北桥没有温度那是北桥没有工作
详情

网友:
有没有再高级一些的假负载,类似直接亮灯的那种

网友:
技嘉板子容易坏时钟哦?顶一下。。

网友(2015-01-20):
ADS#这个信号怎么测呢?

网友:
维修经验看来很重要。

网友:
长资实了!!

网友:
不错,要是我换了2个时钟还不行,我只能说换板

网友:
碰到这种复位灯半亮,第一想到的就是不停的刷座子。

网友:
看着还行的样子

网友:
把帖子顶上去

网友:
时钟晶振不可以忽略

网友:
我买的桥是坏的 上机不保。。。 LZ算是幸运的了。 你想想 一个桥  显卡那些的 多贵!!!

网友:
确实是个好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手上有个ga板,时钟复位都有,连cpu时钟复都对
就是诊断卡四个杠不动如山
对 原来正常工作的时候北桥比 ...

北桥没有温度那是北桥没有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H:
北桥没有温度那是北桥没有工作

这几天无聊 找到故障点了
几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北桥没有温度那是北桥没有工作

先头放那里不动是板子太老了
就算是自己的都感觉没多少动力

网友:
厉害啊  我遇到有复位不跑码的就郁闷了 感觉无从下手

网友:
建议把卖假芯片的店铺公布出来

网友:
楼主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775的板,有的要上真U才有时钟。

网友:
你们分析的思路都很清晰 ,我咋没一点思路呢!

网友:
有复位不跑码故障确实令人头痛,楼主细心,不放过蛛丝马迹。看来时钟信号不正常也会影响到复位的正常产生啊。

网友:
很好,学习了,现在的IC很多是翻新的,难搞

网友:
技嘉主板那个系列的那3个都坏吗

网友:
搞翻版的奸商是害死人了

网友:
这个卖家的人品就是差劲, 浪费金钱不说,费了劲不得结果。如果是医生,就是卖假药。害人的。

网友(2015-03-01):
z  时钟芯片真是坑啊 !!!!呵呵  楼主耐心值得佩服

网友:
修主板 需要订件的 都不太搞了 要不上价啊

网友:
三板斧对付技嘉的板子貌似挺好用的哈。。。

网友:
技术高槽我来那人

网友:
看到这种帖子才知道技术和思维是维修中的核心

网友:
厉害  讲的太简练了 醍醐灌顶

网友:
楼主真的很棒很敬业,不住的探索,值得学习

网友:
技嘉主板也不耐操,现在售价下降,品质真心不怎么样

网友:
楼主好运气,要是我估计崩溃了

网友:
赞一下,,路过学习。。。但是这样的费用高了,是不是还得亏本啊。。我的维修只有30大洋,远远不够啊

网友:
没看懂,CPU时钟一般都是用假负载拉出来,上真U测才有的。
另外,时钟引起复位低还没遇到过。一般复位低大多是COM IO 或桥拉低,或本身坏或条件不足引起电压不够。

网友:
我想请问的是  1前后是自己误判时钟坏了  那为什么之前接好AD线   故障没有修复呢?

网友(2015-04-07):
手里有个p31的板子试着修修

网友:
写的多~先顶了再看

网友:
时钟芯片翻新的,坏了三个

网友:
大哥你们修主板收多少钱,

网友:
时钟芯片、这个日后学学测试是个技术活呀

网友(2015-10-19):
引用 网友F:
其他时钟电压都出来了说明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已经满足,再去测量工作电压未免多此一举~

楼主技术不但很好,人也很不错,有好的维系经验还分享给我们这些小白,学习了,祝福楼主生意红红火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