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板能刷bios吗?

楼主(2014-08-19):
bios芯片如果不取下,直接在主板上用8脚适配器接好对应的脚能用编程器刷吗

网友:
这么牛逼的问题。这是何苦呢?

网友:
理论上应该支持吧

网友:
感觉应该不行,

网友:
分分钟不到就取下来了。为什么要整的那么复杂

网友:
这叫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哈哈,何必呢!

网友:
不是,我有几个朋友问我,他们要自己改bios激活或者超频,他们的主板都还在保,如果焊过肯定不能保了,如果刷黑了只能返厂,又耽误时间,我也不是开门店修主板的,只是业余爱好,手头没有台机主板,自己的笔记本不敢动,所以才来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