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L1970显示器逻辑板问题

楼主(2014-08-19):
长城L1970显示器黑屏,诊断是逻辑板的问题,没有修过逻辑板,请各位大师给点思路。
黑屏

网友A:
黑屏?是不是不亮?

网友:
问=问题要讲清楚一点才好回你啊

网友:
黑屏会是逻辑板?,。。

网友:
先查供电,再刷程序,一步一步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屏?是不是不亮?
背光灯亮,但是黑屏

网友:
屏上的逻辑板还是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