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VK8M890G主板无法引导系统

楼主(2014-08-19):
接到一台联想机子家悦U1015A,比较老的机子,硬盘坏道一堆,然后换了1个新硬盘,西数WD5000AAKX,ghost完系统后启动(装的XP系统,配置太低没装WIN7),启动系统的时候显示器左上角就只有1个闪动的光标,什么提示都没有,不能进入到安装界面,重建主引导记录无效,继续连换了2个一样的硬盘也一样,因手上只有这种新硬盘,BIOS里面可以看到硬盘的所有信息,启动按F12也可以看到硬盘,按F12 选硬盘启动也是只有左上角的光标,无法引导,系统前后换了3个都不行,最后用PE菜单里面的   尝试引导本地硬盘的系统  这个功能就可以进系统了,系统安装完后使用正常,一点问题没有,,就是需要用PE菜单来引导,非常麻烦,,手上有一样的旧主板,换上去也不能解决,,更换CPU,更换内存,连电源都换了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主板BIOS也刷了。都一样的故障。后来找了个旧硬盘装上,一点问题没有,可以正常引导系统。以前这样的主板也换过一样的硬盘,都没问题的。

简单说就是  新硬盘无法引导,旧硬盘可以引导       高手们帮分析下。

网友:
你从写下主引导记录啊!

网友:
插根跳线试试

网友:
重写主引导记录无效,,跳线不管怎么插也是无效。

网友:
主板 刷个BIOS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