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遇到没见过的难题!!!

楼主(2014-08-19):
IBM T43  待机正常,触发就掉电。SLPS3、CUPRST#都瞬间出来。触发后就不能触发了!一直掉到适配器接口,我强制把保护隔离的管子的G级拉低使之导通也不行!

网友:
后级缺电压或者后级短路

网友:
3 5v的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后继有短路吧

网友:
看下TB保护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要么升压电路 出问题了

网友:
后级出问题了

网友:
你是说隔保都会断吗

网友:
掉电会自锁,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