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 PM_DRAM_PWRGD被cpu拉低

楼主(2014-08-19):
前几天卖笔记本的送过来一个y460 开机灯亮一下就灭 插上可调电源0.01 开机到0.2掉电拆机测掉电瞬间除显卡供电pl8之外都正常
测下供电正常没有开启 图纸拉到下面有时序图
一步步来吧测量就是 到16部PM_DRAM_PWRGD这个信号没有前面都正常 测南桥供电正常时钟没示波器量电压1.54 和1.56 纠结了一天换了个南桥 开机到0.6不掉电了 但是还是没有PM_DRAM_PWRGD 这个信号r174一端有3.3v一端0v 试着断开PM_DRAM_PWRGD到cpu 部分找到用刻刀挂断 测PM_DRAM_PWRGD有1.5v 以为cpu坏了换个还是拉低PM_DRAM_PWRGD   不是cpu的问题 现在没办法了 那位大神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吗

网友A:
客户还等着呢 那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B:
查CPU工作条件,,各电压都查一下,特别是那个1.5V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客户还等着呢 那位高手帮帮忙

楼主可以测量下R174电阻本身阻值的变化情况,断开PM DRAM PWRGD信号到cpu 部分 电压恢复正常,换了CCPU还是不行的话,可以查下中间线路有没元器件相连。

网友:
你没有刷个BIOS看看吗?

网友:
有些是后面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测量下R174电阻本身阻值的变化情况,断开PM DRAM PWRGD信号到cpu 部分 电压恢复正常,换了CCPU还 ...

测了10k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CPU工作条件,,各电压都查一下,特别是那个1.5V的

二级电压都测了 都正常1.5v也正常

网友D:
CPU那端对地阻值正常吗   试试把R178拆掉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测量下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B:
刚才只看了标题,没仔细看贴。你这个是掉电的呀!!抓掉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那端对地阻值正常吗   试试把R178拆掉

这里R178本身阻值变大损坏也会影响PM_DRAM_PWRGD信号电压,这个电阻在这里应该是起到1.5VCPU信号电压分压作用。

网友:
你这个是掉电的呀!!抓掉电吧!~

网友E:
这个电压值应该是正常的,应该找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只看了标题,没仔细看贴。你这个是掉电的呀!!抓掉电吧!~

看下内容阿 换完 南桥现在不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压值应该是正常的,应该找其他问题

本来就是断开PM_DRAM_PWRGD到cpu 就有1.5v 接上就没有 就是cpu拉低了 但是换个cpu还是拉低

网友F:
这个,你是不是应该去别的战场了,去看下有的机器是在跑马了,猜出供电的。刷下bios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你是不是应该去别的战场了,去看下有的机器是在跑马了,猜出供电的。刷下bios试一下

复位都出不来还跑码

网友:
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
先看看供电是不是真正出全了。小供电没有也不会有开启的

网友:
不会是U的座子坏了吧。。

网友:
cpu换过了两个都不行

网友:
dram  是什么信号呢

网友:
机型:HP  G4
板号:R13(DAOR13MB6EO)
芯片组:HM65* b$ ^: M  u& |8 w& g
集显电压是在亮机之后才产生。

网友:
楼主后来解决了吗?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G:
楼主,现在解决了吗,可否共享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现在解决了吗,可否共享方法

换主板了

网友:
我手上就有一台  跟楼主的问题差不多  那我就按楼主的维修思路来试试看     希望有惊喜

网友:
检查内存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