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V7-4100 独显007 主板BIOS

楼主(2014-08-19):
求DV7-4100 独显007 四显存 主板BIOS 在线等,先谢谢了。

网友A:
估计等不出什么结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等不出什么结果了。。。

我有一个刷了可以亮,但是用20分钟会掉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刷了可以亮,但是用20分钟会掉电。

那就进系统后用HP自动更新BIOS再更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进系统后用HP自动更新BIOS再更新啊

饼哥,更新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