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5不开机。

楼主(2014-08-19):
商家拿来一台三星RV415说不开机,接过来一看 电流跑到0.38左右,据经验应该是哪个电压没有出来完,看样子应该这样的机器好修,用万用表上电,量了每个电感都出电压了,看来这个钱不好挣噢,马上想到训维网了,进来看看也许有通病,抱着侥幸心理看看,进来发现现在好多人都喜欢直接刷BIOS 我跟风刷刷看吧 刷了好几个还是不行。出去抽根烟。静下来想想看。还是要靠自己检查了 。先看待机有不有跳变,待机正常,南桥晶振。哎呦我地个妈妈呀。晶振没有起振。先加焊。看着电流唰唰往上跑。唉吃票子咯。 个人感觉以后还是要先自己仔细检查一遍各个工作条件。不要太懒了。同仁们。 不过我感觉晶振是一个很容易被遗忘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看手上的机器是不是也是晶振坏了。

网友A:
   南桥晶振不起振也能开机? 一般能开机我都很少去量晶振的

网友B:
南桥不参与开机,所以晶振不启振也可以开机,也是很容易疏漏的地方,谢谢提醒。。。

网友:
还好记    学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晶振不起振也能开机? 一般能开机我都很少去量晶振的

这个机器不起振都可以开机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不参与开机,所以晶振不启振也可以开机,也是很容易疏漏的地方,谢谢提醒。。。

我以前都没有注意到 这次才想到得 呵呵

网友:
晶振你都看到了  一般很难注意到了

网友:
又是一个变态机,南桥不参与开机

网友:
楼主,怎么是晶振坏了呢,我修机器,晶振根本就不考虑,除了摔的,可能还是其他的毛病,不稳定

网友:
楼主是用示波器测出晶振没有起振吗

网友:
晶振加焊 是不是就是把脚补一下

网友:
AMD芯片组的机器就是变态

网友:
这故障新鲜!领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