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贴,神舟超级本UI43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4-08-19):
原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2323-1-1.html,平时一直比较忙,所以一直没机会了结此贴,直到最近还看到有兄弟还在苦恼于这个BQ24725所以就抽空来告诉大家我个人的分析及最终的解决办法。不对之处请大侠们指正勿喷。
首先个人理解神舟这款UI43可能比较特殊。不知道是因为本身便宜所以就偷工减料,还是因为超级本电池都是内置的所以必须需要电池才可以过保护隔离的原因。从电路图上看 电池的供电vbat直接通过D19和R583.R678到了BQ24725的电流和电压检测脚,经过实验分析,这两个脚没有电压保护隔离是过不去的,也就是4脚是不会出来24V去开启Q125,Q126, 那么这两个电压除了从Q125和Q126过来还会从哪过来呢,对了,就是从VBAT经过D19过来。个人理解可能是出于为了保护电池不被过充和过放拉长电池的使用寿命从而设计通过电池的电压电流与AC电压电流比较之后再允许通过保护隔离的一种比较方式。这也许就是BQ24725除了通过SMD之外的另外一种保护方式。有人问了:保护隔离都不过AC怎么与电池比较。经过示波器测量,BQ24725的4脚每次在通电的一瞬间都会有24的高电平然后消失,也就是这一瞬间就会比较出来结果。原机是电池坏了,现在没了比较,这让我想起了仁宝的点火回路,即然电池坏了没有了比较电压,那为什么我不人为的先给1,2脚一个来骗过他呢。最终用了一根很细很细的铜丝短接了Q126的DS级,保护隔离顺利通过,示波器测量BQ24725的4脚有很标准的25V电压,而且细铜丝不发热。说明AC完全是从Q126和Q126通过的。负载整个机器是没问题的。机器修好已经一个多月,至今没有返修,说明此方法适用,至少说明可行。好了,说了这么多个人有表达能力有限,不知道大家都看懂了没。最后留给大家一个问题思考,短接Q126的DS极是用保险好呢,还是用比较细的铜丝好呢。

网友A:
楼主干嘛不在图里标记啊点开图看一眼在关上看一眼帖子....
思考题用保险好点吧,都说了铜丝不热保险丝没特殊情况不会断用的安全稳定

网友:
找不到楼主说的q126q125....

网友:
到楼主说的q126q125....

网友B:
找不到楼主说的q126q125..

网友C:
恭喜完修。请问楼主,您文章的".......。说明AC完全是从Q126和Q126通过的。.....",是否应该是".......。说明AC完全是从Q125和Q126通过的。.....",Q125和Q126可否请楼主补充下, 让大家更明瞭。谢谢

网友:
这个充电芯片比较新

网友:
楼主做事善始善终呀,都那么长时间了,还不忘来结贴

网友:
支持,希望完善帖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干嘛不在图里标记啊点开图看一眼在关上看一眼帖子....
思考题用保险好点吧,都说了铜丝不热保险丝没特 ...

谢谢提醒,已经重新标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楼主说的q126q125..

已经补充了图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请问楼主,您文章的".......。说明AC完全是从Q126和Q126通过的。.....",是否应该是".......。说 ...

已经补充完毕

网友:
瞬间出来24V,其实是芯片的保护吧,检测到异常就关掉了保护隔离

网友:
现在机器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楼主详细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提醒,已经重新标记了

楼组好人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