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爱7g亮屏后几秒掉电

楼主(2014-08-19):
I3 独显 板号 W930

网友A:
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

网友:
什提示都没有啊!!!

网友B:
看开关是不是坏了

网友:
电流正常 开关拆下来一样 想要什么提示我接着上

网友C:
我记得这个型号的机子,有个大电容的,把CPU的大电容换成5~6个330UF的电容试试

网友:
裸板测试也掉吗?

网友:
VIN 的问题。注意看吧!

网友:
电流是正常的  从电流上看不出特别

网友:
能说下你测了哪些不,你这么问主板说你换主板吧

网友:
说的 太简单了吧

网友D:
如果电流没有掉的话,查一下屏供电,好开启看下外接正常不?换屏和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这个型号的机子,有个大电容的,把CPU的大电容换成5~6个330UF的电容试试

这个是没有大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流没有掉的话,查一下屏供电,好开启看下外接正常不?换屏和屏线,

能正常 显示 拆了显示屏也掉

网友:
只带CPU 内存 也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

加焊了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开关是不是坏了

不是开关的问题 开机拆掉 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流没有掉的话,查一下屏供电,好开启看下外接正常不?换屏和屏线,

外接能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

加焊了没管用

网友:
上电的时候有没有用摸摸那些芯片的温度都正常吗

网友:
先把外围设备排除了,主板先刷BIOS

网友:
供电负载问题    可能是mos管不良  比如铁片mos管

网友:
CPU供电的引脚都有供电吗 供电稳吗?

网友:
首先你散热处理好了么,cpu。内存,换过试试,不接屏会掉么,用示波器测测cpu供电,看是否有杂波

网友:
查开关信号是不是一直被拉低了

网友:
cpu后面有没有NEC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