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屏偏黄..求助一下......(有图)

楼主(2014-08-19):
测灯管都是白亮,换过高压条,屏线都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如果拔掉vga.显示器菜单上的字是颜色是正常的..

网友:
三张纸换了

网友A:
三基色问题了撒  VGA线或者 输出借口测RGB

网友:
先从菜单里复位一下,不行检查信号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基色问题了撒  VGA线或者 输出借口测RGB

1.2.3脚阻值正常...

网友:
驱动板的三基色有问题~~~打一下VGA接口三个基色的对地阻值!!

网友:
缺色。重点3基色。。

网友:
出厂恢复了么,恢复应该好了

网友:
拔掉VGA正常,说明屏是好的。
重点检查VGA信号线。
可以用代换法,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我遇到这种问题都是用示波器打波形的  修的快

网友:
我自己感觉问题出在驱动板...................

网友:
先换线 在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引用: 如果拔掉vga.显示器菜单上的字是颜色是正常的..

     换一根VGA线先 (或直接测RGB的蓝线即第3针是否断开) 。 如不OK  。 再用驱动板测屏了!进一步确认驱动板的问题。       (显示器菜单上的字是颜色是正常的=屏应没问题+驱动板坏的可能性也会减少)

网友:
查查视频 接口吗

网友:
      屏偏黄。应是 缺蓝色   ( 红+绿=黄      缺蓝色)。

网友:
驱动板程序有问题

网友:
一般就是屏线的事

网友B:
该说的上面都说了,个人也是认为是从三基色查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说的上面都说了,个人也是认为是从三基色查起

网友:
像是mcu问题啊,工厂模式恢复下默认试试

网友:
驱动板问题,查VGA线或口及附近的电阻

网友:
VGA的线也有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