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866编程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4-08-19):
     最近用TL866编程器刷显示器八角25开头的BIOS老是刷不进去怎么回事啊?求助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 接触不量  反正多放几次 或者把八角用镊子多刮几下试试

网友:
楼上正解,接触很麻烦,我遇到达多次放不到位。。

网友:
要么接触不良  要么本体坏  还有就是你选的后序不对

网友:
看新品芯片ID识别到没

网友:
接触不良吧  580u用了5年了完全没出过问题

网友:
用纱纸反角磨亮点

网友:
不要断开编程器,直接动一下脚

网友A:
能够正确识别BIOS的型号,应该是BIOS芯片有问题了,最好换一个BIOS刷一下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够正确识别BIOS的型号,应该是BIOS芯片有问题了,最好换一个BIOS刷一下试试看

能识别芯片不代表就没有引脚接触不良。。。他这个一般是引脚接触不良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