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求助

楼主(2014-08-19):
精盾K470P I7 D2,主板换过南桥芯片,后出现一个故障。接上电源适配器后,开温度压力测试时CPU90度后关机,不用电源适配器啥 事也没有,CPU一直65度。电源适配器没问题。。。请各位分析下哪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换南桥后温度异常一般丝软体不正常导致,可从新更改BIOS解决

网友:
刷BIOS吧试试吧

网友:
哦,那我试试。谢谢各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南桥后温度异常一般丝软体不正常导致,可从新更改BIOS解决

能说下具体方法吗谢谢

网友:
哪有刷BOSS的教程啊?

网友C:
HM55芯片我就碰到过,刷BIOS就解决了

网友:
等高手的出现啦。。

网友:
现在新机子换完桥都会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M55芯片我就碰到过,刷BIOS就解决了

和我这个问题一样吗?请教下怎么刷BIOS,真心没刷过呵呵怕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说下具体方法吗谢谢

把主板BIOS用编程器读出后   进行修改后再刷回去    能修改BIOS的不多    建议找专业编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我这个问题一样吗?请教下怎么刷BIOS,真心没刷过呵呵怕出问题,。。。

用别的BIOS芯片刷就不怕了,,前提是BIOS芯片容量要一样

网友:
到网上搜一下编程器怎么刷 你怕出问题可以先把原板上的提取出来

网友:
换CPU.做好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