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刚ssd 60g求救

楼主(2014-08-19):
找不到硬盘,怎么挽留
硬盘

网友:
菜鸟只能看看表面没有什么烧伤,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查一下硬盘接口的供电时钟等条件是否具备,再查一下主控吧

网友:
没接触过SSD修理业,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
查下接口的供电和芯片的供电都正常吗?有无掉件

网友:
听说SSD坏了,里面的数据就没有办法恢复了,不知道是这样的不

网友:
硬件如果没问题就重新量产。。。

网友:
ssd硬盘我还是不看好

网友:
到目前为止 都很少接触到SSD

网友:
暂时没有接触过,不知道谁有这方面的维修经验可以学习

网友:
重新刷固件 或者加汗主控芯片。。。。。。。。。

网友:
不认盘,有可能是PCB板的问题,或者固件的问题。
写固件需要专业的工具。

网友:
为什么你那sdd 没有ddr缓存呢